浅谈3LCD投影机 与DLP的优缺点 送给准备买投影机的朋友

楼主(2016-05-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们单位到目前为止一共用过200台左右投影机,大部分是液晶投影机,其中有20台左右是普乐士的DLP投影机,大概是2006左右买的,从效果上看,DLP无论是色彩和视频效果都不如液晶投影机,但显示文字是不错的。

网友:
同感 先说性能小弟修投影仪2年了 3LCD的基本都是小问题更滑灯泡啊 清洗光路啊 校镜啊 之类的小问题 dlp投影仪都是些画面抖动啊 偏色啊  重影啊 之类的修起来麻烦费事 问题简单 就是太费事了去年修了一个抖动的问题 修好了客户用没多久又出问题 反反复复折腾的我头大了
       再说效果 3LCD 色彩艳丽 真实 其流明也可以更高 dlp吧 怎么说呢 就跟镜头起雾了一样 色彩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流明度低 应为采用的DMD芯片 灯光直射 芯片温度无法控制 就只能降低功率 导致亮度无法上升 不过最近把 LED技术倒是解决了这问题 中间出过激光的 成本略高 导致整机价格飞升
       总之要我选则会选择lcd  我也建议过许多客户

网友:
3LCD的成像效果很不错的,要看什么品牌和型号了,画质取决于单个LCD的尺寸大小和灯泡的亮度光路的设计。

网友:
以前的LCD的面积是0.9英寸。0.8英寸,后来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越做越小,所以以至于画质反而不如从前了。
LCD的色彩没有话讲,就是液晶板时间长了会老化,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LCD投影机还是很有前途的。当然,体积也要改进,DLP就是在体积和重量上做了改进,气势画质不比LCD的好,

网友A:
个人选择使用DLP的,体积小,亮度,锐度比较高,在相对高亮度的场所还可以用。3LCD的出故障太难处理,对光线要求高,不暗看不见。

网友:
楼主,请问爱普生3LCD投影机,装箱一段时间重新拿出开机后,画面偏绿,而且是模糊的那种,这是什么情况,装箱之前是正常的,想好是eb5100

网友(2017-01-07):
引用 网友A:
个人选择使用DLP的,体积小,亮度,锐度比较高,在相对高亮度的场所还可以用。3LCD的出故障太难处理,对光 ...

看来DLP的白天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