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门子PLC的欲火重生

楼主(2016-05-05):
前两天接到一个西门子S7-200PLC,客户反映下雨天雨水入侵冒烟打火啦,,,打开盖子看看

壳子内部还有好多水珠

烧的这个惨

都碳化了

熏黑了的主板,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

电容包浆了,拆掉!TOP开关管炸了,干掉! 限流电阻,烧没啦,,,

清理碳化的电路板,PS:清理不干净还会导电打火,,变压器拆掉,经检查后没有断线,万幸!

装变压器  装电容等元件  将烧断的电路进行桥接,

电阻,开关管,全部装好,清洁一番

内部全家福

上电试机 OK 各路电压正常

涂点三防漆,防止日后使用受潮等

衣服穿好 ,上电指示灯灯亮,一切恢复如初。

网友A:
运气真好,竟然没挂了,抓奖去吧

网友B:
不错,这种还比较好,如果是那种软故障就比较恼火

网友C:
高手,主板没有烧坏真是万幸。

网友D:
修好也不敢用了,新的CN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也不敢用了,新的CN也不贵

这种修太多了,新的没有程序,程序复制也要收客户费用, 经常修类似的故障的电路板,修好绝缘处理好基本不会再坏这个地方,质量杠杠滴 客人满意,收费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竟然没挂了,抓奖去吧

在别人看来已经挂啦,无奈一张板子要300多块,还是自己动动手修好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种还比较好,如果是那种软故障就比较恼火

是的,软故障虽然麻烦些,花点时间找到根一样也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主板没有烧坏真是万幸。

主板没问题,熏黑了,烧了也就面上那几个排阻的事,就是处理起来麻烦些

网友E:
我有一个和上面一模一样的,烧的没这么惨。

网友F:
技术不错有耐心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不错有耐心赞一个

谢谢朋友鼓励支持 维修者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和上面一模一样的,烧的没这么惨。

东西进水啥故障都有,,,

楼主:
谢谢版主加精鼓励,再接再厉,以后会分享更多的维修技术给大家

网友G:
plc还没玩过呢,这都修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东西进水啥故障都有,,,

不是进水了,是交流侧有什么短路烧了。明天上图请您指导下修修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进水了,是交流侧有什么短路烧了。明天上图请您指导下修修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有什么问题搬上来一起研究讨论,像你说的这故障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还没玩过呢,这都修上了

这东西还是比较好整的

网友E:
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帮忙看看,那个烧掉是什么元件?谢谢

烧的是什么?

烧的是什么?

铜箔烧了一点。

铜箔烧了一点。

这两个点是不是220V电源端?

这两个点是不是220V电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帮忙看看,那个烧掉是什么元件?谢谢

圆珠笔处烧掉的是1A保险丝,检查整流桥和TOP吧  220V电源端在外壳上有标注,不要接错,板子上靠保险丝这头的两列是电源(一排两个的针是同一条线,通过印刷线可以看出。切记!!)

网友H:
220V AC版的电源经常坏,还好处理。
然而遇到CPU版坏的,目前手上还有两都没处理,那板上的IC型号坑人,没查到。楼主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0V AC版的电源经常坏,还好处理。
然而遇到CPU版坏的,目前手上还有两都没处理,那板上的IC型号坑人, ...

确定是IC坏吗,IC资料都有地方查的,有些是存储器,里面有程序的,坏掉程序就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圆珠笔处烧掉的是1A保险丝,检查整流桥和TOP吧  220V电源端在外壳上有标注,不要接错,板子上靠保险丝这头 ...

谢谢,是1A的保险,我以为是一个电容了,先查桥和TOP有没有短路是吗?上盖被我扔了,不知哪接220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是1A的保险,我以为是一个电容了,先查桥和TOP有没有短路是吗?上盖被我扔了,不知哪接220电源,:h ...

这两点就是直接通入整流桥的交流端 ,如果桥和TOP没有问题就上保险丝上电看看,看样子问题不大

楼主:
大家有任何变频器  触摸屏   PLC  伺服器等工业自动化电器的问题都可以在此进行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点就是直接通入整流桥的交流端 ,如果桥和TOP没有问题就上保险丝上电看看,看样子问题不大

感谢,标的非常清楚,自己修修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

网友:
不错不错,修修电源一样用

网友I:
我以前修过一个控制器,人机交互的控制器,也是进水了。不过就是掉了一个光耦,而且保险丝熔断了。。。内部电路板部分完全正常。。。。。。

光耦不知道为啥脱落了,感觉是没有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修过一个控制器,人机交互的控制器,也是进水了。不过就是掉了一个光耦,而且保险丝熔断了。。。内部 ...

有些电路板的波峰焊接技术不好,和锡也有很大关系,时间一久,板上的贴片元件很容易脱落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些电路板的波峰焊接技术不好,和锡也有很大关系,时间一久,板上的贴片元件很容易脱落的

我有个西门子400的PLC电源坏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西门子400的PLC电源坏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过

有修过的,啥故障,大概状况说一下,最好上图说,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修过的,啥故障,大概状况说一下,最好上图说,省事

以前在坛子里发帖求助过,这两天有点忙没时间上来,有空和你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K:
历害,烧这么惨还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历害,烧这么惨还能修好

可以修,这么烧这么惨其实问题不大,该换的换,断掉的印刷线路连接起来就好

网友L:
好好,再接再厉,以后会分享更多的维修技术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好,再接再厉,以后会分享更多的维修技术给大家

谢谢朋友,不过这句话你应该用词‘期待’

网友E:
查了一下,桥短路更换,100UF电容无充放电现象,用两个220UF串联代替,用1A保险丝焊在原位置。开机显示正常。感谢麦老师的指教。

网友M:
我修过一个汇川plc也是电源部分电容买不到矮个的,用的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桥短路更换,100UF电容无充放电现象,用两个220UF串联代替,用1A保险丝焊在原位置。开机显示正常 ...

不用谢,做的很不错,线在处理美观一点,注意做好绝缘,可以投入使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修过一个汇川plc也是电源部分电容买不到矮个的,用的长的

能放进去就可以,我那个也是用的长的,太长尾巴掉个头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谢,做的很不错,线在处理美观一点,注意做好绝缘,可以投入使用啦

好的,感谢加分。

网友:
好坚强的PLC赞一个

网友N:
幸好只是坏了开关电源部分,CPU板坏了就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幸好只是坏了开关电源部分,CPU板坏了就大发了

这种如果CPU板坏了可以考虑扔啦,,,前几天一个欧姆龙的PLC,工人搞卫生时水喷进去了,拿来检查发现电源板没有问题,CPU板因为通电的原因导致CPU脚和ROM脚都电解氧化腐蚀了,电路板的通孔也有个别腐烂现象,,基本无法修复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种如果CPU板坏了可以考虑扔啦,,,前几天一个欧姆龙的PLC,工人搞卫生时水喷进去了,拿来检查发现电源 ...

有时间教我修 508开关管的变频器电源维修吧  你是真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时间教我修 508开关管的变频器电源维修吧  你是真师傅

朋友高抬我了,,,,BU508自激振荡开关电源还是容易修复的

楼主:
大家有任何的工控技术问题都可以发表,一起研究

网友P(2016-06-06):
引用 楼主:
大家有任何的工控技术问题都可以发表,一起研究

这样的帖子非常有益,楼主经常关注并有问必答,辛苦了!以后会经常有问题在此请教,望不吝赐教!

网友Q:
真是幸运,烧这样了居然没挂!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好技术,

谢谢朋友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真是幸运,烧这样了居然没挂!

只要想修,,都不是问题,只要有价值,没有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样的帖子非常有益,楼主经常关注并有问必答,辛苦了!以后会经常有问题在此请教,望不吝赐教!

谢谢朋友认可,技术就是要分享,自身才会不断提高,以后有技术问题尽管搬上来   我会拣着我会的来回答

网友S:
不如直接买个新的,不过技术真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认可,技术就是要分享,自身才会不断提高,以后有技术问题尽管搬上来   我会拣着我会的来回答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如直接买个新的,不过技术真赞

谢谢朋友认可,也是,买新的省事,,不过买新的是客户的事情,客人只要出钱,再坏我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T:

网友U:
我只能说西门子越来越垃圾了。防水都不做好。坑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只能说西门子越来越垃圾了。防水都不做好。坑爹呀。

这话说的对,西门子的PLC,CPU,触摸屏,文本,开关电源等,大多不用三防漆的,防潮做的甚至不及国产一些品牌

网友V(2016-08-27):
楼主你好,我有个S7-200的RUN灯能亮,不能通讯是什么故障?

网友W:
德国二十年前的产品 可以用到今天 值得我们思考

网友X:
楼主你好,我有几台欧瑞e1000变频器,0.75kw的,有一台上电报oe过压,还有两台上电后启动报oc过流,过流的检查电流检测部分没有问题,现在维修陷入僵局,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原理图,能否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X:
另有一台四方v350变频器,7.5kw的,由于受潮电源部分出了问题,上面有两个贴片电阻看不出阻值多大,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等一会我回去后拍照片,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四方变频器的维修

网友Y:
电源部分烧成这样都可以修好,佩服佩服!请教一下,这个进水了,其他部分没有事吗?

网友Z:
强!要修复必须对这种电路比较熟悉才行,手艺真赞

网友:
太厉害这样也有的修

网友X:
今天闲来没事,两台报OC过流的变频器已经修好,一台是模块坏了,内部漏电,导致启动时保护电路检测异常报过流,数字表没有量的出来,今天心血来潮,用指针表量了一下,发现了,看来还是不能完全依赖数字表,另一台是今天看工控论坛,别人修变频器,虽然故障不一样,但是他的思路给我了一些灵感,把模块的过流检测保护光耦拆下,启动后数字表测量光耦输入短有个不稳定的电压,就是这个电压,会导致CPU发出过流报警信号,把下桥臂的几个小二极管拆下检测,发现两个正向电阻变大,型号不知道,用4148跟换后,恢复电路,通电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今天只顾修了,没有拍照片,下次拍几张照片

网友AA:
高手,满血复活了

网友AB:
楼主这手艺一定是月入20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你好,我有个S7-200的RUN灯能亮,不能通讯是什么故障?

看看程序有没有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你好,我有几台欧瑞e1000变频器,0.75kw的,有一台上电报oe过压,还有两台上电后启动报oc过流,过流的检 ...

欧瑞的电压检测在开关电源取样   过流信号在驱动和电流检测,电流检测的运放要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另有一台四方v350变频器,7.5kw的,由于受潮电源部分出了问题,上面有两个贴片电阻看不出阻值多大,到现在都 ...

四方变频器也经常修,有照片的话发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电源部分烧成这样都可以修好,佩服佩服!请教一下,这个进水了,其他部分没有事吗?

就是电源板烧了,主板及IO板都正常,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Z:
强!要修复必须对这种电路比较熟悉才行,手艺真赞

谢谢朋友赞扬,我会骄傲的    这类还是比较容易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德国二十年前的产品 可以用到今天 值得我们思考

皮实,耐用,,欧盟的产品还是比较可靠的,国产的品质也在迅速崛起,不过当下的房地产业会阻碍工业的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X:
今天闲来没事,两台报OC过流的变频器已经修好,一台是模块坏了,内部漏电,导致启动时保护电路检测异常报过 ...

修好就好了,思路借鉴很重要,我有时候修机器也这样    不过模块坏掉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高手,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这手艺一定是月入20000元

没有朋友想象的那么多

网友X(2016-09-27):
引用 楼主:
没有朋友想象的那么多

谢谢楼主,四方变频器早已修好

网友AC:
烧这么严重居然没有把固件冲掉,奇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烧这么严重居然没有把固件冲掉,奇迹啊

这个和固件没用关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楼主,四方变频器早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