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6N2、6N3推6P14哪个音质较好,谢谢

楼主(2016-05-05):
6N1、6N2、6N3推6P14哪个音质较好,谢谢

网友:
       6N1和6N2我做过比较,从听感上比较,总体上相差不多,但也有一点点区别,那就是在同一个电路环境下,用6N2推输出电平高于6N1,音色上6N2稍稍靠前,明亮些,而6N1则靠后,浑厚一些。另外,似乎底噪6N2略大于6N1。

网友:
我喜欢6N2推6P14。用6G2推,也是不错的。

网友A:
6n3推6p14,清亮

网友(2016-06-12):
以上3个管子都不错,各有特色。

网友:
只有6N2,其他增益都不够,除非是不加大环路负反馈或加得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3推6p14,清亮

6p14本来就属清亮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