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淘回的DT3900数字表维修记

楼主(2016-05-06):
    5月4日,是五一过后的第一个周三,一早起来,便去了大柳树旧货市场,5点钟的北京,天还没有大亮,便开始逛了起来。
     本来想好要淘一块好些的数字表,4位半的,或者至少也要3位3/4的,谁想转遍了所有的摊位,也没找到我想要的,此时已经6点钟了,于是便想趁着还不堵车,赶紧回家。
       往回走的途中,还剩几个摊位时,看到一只黄色的DT3900数字表,因此表是3位半的,随口问了一下价,摊主回说:15元。因为也没想要,继续前行,摊主说,别走,你说多少?我又随口一说,5元,没想到摊主说,给你了,拿走吧。一想不就5元吗,拿回去玩玩吧。

楼主:
此表后面的不干胶标签还在,上面还有90年代的印记,看来还有点收藏价值呢

打开后盖,里面全部是分立元件,手工焊接,看图

     一块ICL7106,DIP40脚封装,下面有插座,坏了换芯片就是拔插的事。还有TL062,CD4070,CD4011各一只,真是所谓:用料扎实啊!

    通电后,居然有显示,,直流电压档测4.14V锂电池电压,20V档显示5V,200V档显示16V,1000V档显示39V, 交流电压档测220V显示249V.
     找到电压档分压电阻,测试阻值正常,检查其他原件,也都没有发现异常。为看清PCB板的走线连接,以便排除故障,把PCB板另一面上的,本来以为是换挡拨盘的底座也拆下才发现,谁想这表PCB板的两面,都有换挡的拨盘,弹片,和线路板上的镀金铜箔,,并且有打火,烧蚀的痕迹,,还被我的上任修理者用铜片把貌似烧断的铜箔,连接了起来,,

楼主:
   看到那焊接的铜皮高出PCB板不少,这简直是糊弄!于是决定先从这里开始修起,先用小刀把PCB板轻轻的刮出一段小坑,以便补上去的铜皮的高度和原来一样,图中发白的地方就是在PCB板上刮出的小坑。

再找到一段合适的磷铜片,剪成合适的长度,用小锉修出适当的弧形,然后用AB胶填满小坑,并把做好的弧形磷铜皮粘接上;

等AB胶固化后,再用焊锡把两头焊好,连接,打磨平整,这部分的修理,就完成了,这样的修理,才能放心的使用!

网友:
这只是购买过程,还没开修,等吧

楼主:
     修好了转换开关被烧蚀的铜箔,从新安装好,通电,没想到故障依旧。只能再全部拆掉,循着PCB板上的走线,对照着网上搜到的电路图,继续查找故障点,,
     直流电压档的分压电阻,从200mV起,到1000V,共有100欧,900欧,9K,90K,900K和9M(4.5MX2只)等几只电阻,其中2只4.5M电阻断开量阻值正常,焊到板子上量,本应9M的阻值只有1.8M,拿下2只电阻,测量焊盘,也是1.8M,,这就应该是电压档误差大的故障点了。
      断开直流电压档与点阻挡相连的一只PTC电阻后,在通电测量锂电池电压,20V,200V,1000V档均显示正常。
     于是乎,开始查找这直流电压档与电阻挡不该有的连接,到底在哪里?循着PCB板的线路连线查找,最后发现,这二者的连接,最终是通过那段补上的磷铜片形成的。
      至此才明白,是上任修理者糊里糊涂的把PCB板上那段烧蚀的地方错误的连接起来,并且也误导了我。但是问题跟着就来了,我后补的那段磷铜皮,断开很容易,但那段烧蚀的部分,到底应该补到那一边呢?
       最后,一个家在成都的坛友,通过微信,给出了个好主意;用漆涂在pcb板上,装好换挡开关,多旋转几下后,再拆下,按照旋转时留下的摩擦痕迹,找到了补上去的磷铜片因该断开的准确位置,,断开后,在从新加胶粘接,焊锡,打磨,,最后做成后面的图片中的样子,

各位坛友,还能看出我补的地方在哪里吗?乱真了吗?

楼主:
     在重新安装好,通电测量,一切正常,故障完全排除,一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了,从早上4点起床,去旧货市场,到现在修好此表,已经过去18个小时了,虽然内心愉悦,但也感觉出累了,洗涮,上床睡觉,,,
     第二天,就是昨天(5月5日),又把表拆开,在补上磷铜皮的地方,用牙签沾上502胶水,小心翼翼的在那一小段磷铜皮周围,再一次粘接,加固,,这样感觉是以后真的可以放心使用,不会再在这里出现问题了,(还特意把断开后,两端的距离留的稍微大了一点,以免再次打火)。
      再重新装上,调整交流700V档的误差(表里有个可调,可以调整的),再一次重新调整好100mV的基准电压。扣好后盖,至此,这只DT3900表的修复工作,彻底完成!

网友A:
美丽的人呀。电子部份不懂呀。我只会机械部份或简单电子部份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丽的人呀。电子部份不懂呀。我只会机械部份或简单电子部份修理。

美丽的人?怎么表达的啊?朋友?哈哈!

楼主:
尊敬的版主先生,此贴本应发在仪表调修区,如能蒙版主费心帮我调到那边去,将不胜感激之至!

网友:
好!好!好!恭喜楼主便宜得宝又妙手修好。

网友:
我想学,但基础太差,电路分析等于0
值得学习这种做事的态度。

网友:
铜箔接得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B:
楼主玩的是心情  恭喜楼主多了个炮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玩的是心情  恭喜楼主多了个炮灰表

这位朋友很理解人啊,谢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走,你说多少?

5元! 哈哈!!!!!!

网友D:
细心、手艺好。

打磨过的铜箔易氧化,接触电阻增大。

网友:
厉害 牛人 折腾王到啊

楼主:
谢谢版主,以及各位坛友给了这么多的赞扬和鼓励,并加了这么多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心、手艺好。

打磨过的铜箔易氧化,接触电阻增大。

         说的打磨,其实也就是打磨连接铜箔与磷铜皮的焊锡,(不焊接,保证不了后补上的磷铜皮与原来的铜箔间的电气连接),但即使用很少的焊锡焊接,那个焊锡点也比PCB板的高度要高!其他的铜箔,肯定是不打磨的!

网友E:
细心加好手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心加好手艺——成功!

也谢谢你的赞和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着楼主学习修表,呵呵

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必客气!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不辞辛苦换丰收

网友G:
5块钱够便宜的,居然不是牛屎芯片,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5块钱够便宜的,居然不是牛屎芯片,超值了

超值不超值的单说,就是一个玩,

网友H:
换个人指不定又是垃圾一大片,这表也算到对的人手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人指不定又是垃圾一大片,这表也算到对的人手里了

至少我之前,也许一人,也许两人修过这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至少我之前,也许一人,也许两人修过这表!

在楼主手里又能发挥它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楼主手里又能发挥它的作用了

放在一边了!好几块表,还轮不上用它呢阿!哈哈!

网友I:
能工巧匠,用来形容楼主很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工巧匠,用来形容楼主很恰当!

谢谢你这位朋友的表扬和加分!

楼主:
明天又是周三了,看看明天能带回来什么玩的吧!

网友J:
我新收的华仪9201万用表构造和楼主的一模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新收的华仪9201万用表构造和楼主的一模一样啊

感觉不能一样吧,上图看看啊!

网友:
强大,我不会修,但是学习了----------------

网友:
高手,还可以发挥余热

网友K:
顺利晋升内科兼外科主治医师,朝主任医师方向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顺利晋升内科兼外科主治医师,朝主任医师方向努力。

北京老话,你这叫什么焊什么啊?

网友:
好用心,好漂亮的维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铜箔接得漂亮,学习了

只要用心,你也一样能接的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