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求大神进!小夏利,近期突然地提速无力

楼主(2016-05-06):
求助帖!求大神进!小夏利,近期突然地提速无力

以前开车三挡的时候提速还很快   舍得踩油门有推背感

这几天不知咋回事   到了三挡以后  油门踩到底  只听见发动机很大的咆哮声   但是提不起速

四挡五挡更是白搭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离合器打滑了

网友B:
离合器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离合器打滑了

大神   离合器打滑具体要怎么看啊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打滑

大神    离合器打滑具体要怎么看啊  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离合器打滑具体要怎么看啊  求指点

离合器打滑 很好判定,  找个宽阔的场地, 拉紧手刹,后轮顶上砖块  挂2档  踩油门保持发动机1600转左右,  慢慢放离合, 油门保持   随着离合的慢慢放开 发动机转速会降低, 此时保持油门,  如果离合器踏板放完后发动机还能在艰难的运转那说明就是礼离合器打滑了,如果发动机被强硬的憋死火,说明离合器是好的。
        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车辆突然串出产生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打滑 很好判定,  找个宽阔的场地, 拉紧手刹,后轮顶上砖块  挂2档  踩油门保持发动机1600转左右 ...

好的  谢谢    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打滑 很好判定,  找个宽阔的场地, 拉紧手刹,后轮顶上砖块  挂2档  踩油门保持发动机1600转左右 ...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C:
平地,三档,不加油门,缓起步。
能起步,就换离合片吧。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谢谢楼主了,楼主辛苦了,呵呵

wikiyou.tw/  mv-blog.org/  paimairen.org/  ppsfoxy.o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打滑 很好判定,  找个宽阔的场地, 拉紧手刹,后轮顶上砖块  挂2档  踩油门保持发动机1600转左右 ...

感谢各位坛友的帮助     已经测试过  离合应该没问题   调整了一下离合拉线    现在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地,三档,不加油门,缓起步。
能起步,就换离合片吧。

测试过了   平地三挡不加油门直接憋死    加油门的话  抖动很厉害   能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   平地三挡不加油门直接憋死    加油门的话  抖动很厉害   能起步

那就排除离合片的问题了  检查其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