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德生pl660收听业余频率偏频1Khz,应该怎么调整

楼主(2016-05-06):
各位老师德生pl660收听业余频率偏频1Khz,应该怎么调整?另外哪位老师有德生pl660的电路图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455KHz滤波器中心频率精度不良,最好不要自行调整,或者找台sony的旧机器拆一个换上。

网友A:
这点儿误差,无需调整。

说过很现实的问题,你的PL660的基准晶体是普通的晶体,不是恒温晶振,就算再次一点的温补晶振都不是。
温度变化,基准频率就会偏移,
这一点对于普通的FM模式,或者中短波AM模式,你感觉不出来一点儿影响。
但是对于收单边带,频率偏移几十hz,就能感觉出语音音调变化了。

这种普通民用级的收音机,基准频率没有采取恒温或者温补措施,就算你现在把频率校准了,气温一变,频率又偏了。
就连建伍专业的TS-440这样的老短波机,都还是采用外接电位器,控制拍频频率微调,来修正单边带接收时的频率偏差。

PL660这样的收音机,本身就不是专门为业余信号设计的,玩玩就好,不必较真。你自己知道他实际的频率误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儿误差,无需调整。

说过很现实的问题,你的PL660的基准晶体是普通的晶体,不是恒温晶振,就算再次一 ...

您的回答真是太专业了,学习了,那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B:
我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知会不会于你有帮助,

这种以普通收音机接收SSB讯号的中放频带,绝对不会安装上一个几十片石英的带宽滤波器,所以,在数

KHZ的范围内,都是会接收到同一个SSB讯号,当谐调到不对准电台频率时,只要移功VFO频率,仍然可听

到该台的SSB话音的,

反过来说,如果丝亳不动VFO微调,而VFO处在零偏位置,只调动主频率,那就会在偏离半带宽的位置,听到

正调的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知会不会于你有帮助,

这种以普通收音机接收SSB讯号的中放频带,绝对不会安装上一个 ...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