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易拉罐制作推拉式和旋转式可变电容器

楼主(2016-05-06):
1)推拉式:找两个易拉罐,在其中一个上缠一至两层胶带纸,或包一层X光底片,把另一个剪开包在第一个上,缠上胶带纸即可。

  下图是用320毫升易拉罐制作的:
  下边是用长易拉罐制作的:

2)旋转式:两个易拉罐剪成如下形状:
卷一个适当粗细的纸筒如下图:
把第一个包在上边,用胶带纸缠一至两层:
把第二个包在外边,最外层包两层硬纸用胶带纸粘上,固定一端旋转另一端。
2016.5月照片  2016.5月照片  2016.5月照片  2016.5月照片

网友A:
不错、有创意、容量范围有多少。

网友B:
容量应该是没问题,不行再多加一层两层,可是体积嫌大,不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应该是没问题,不行再多加一层两层,可是体积嫌大,不太实用。

只能做大型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创意、容量范围有多少。

我用矿机试了可以覆盖中波.

网友C:
呵呵,真有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真有玩的

没有可变电容器的矿机玩友可以用这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不错不错的,

谢谢光临!

网友:
楼主创造力超级强,学习!

楼主:
过奖啦,小菜一碟,举手之劳。

网友:
哈哈,有创意!可以试试。

网友:
哈哈,不错,我也做过

网友E:
哈哈!又一个“原生态”矿机制作建议不要用二极管检波,直接找块黄铜矿石,很容易找到灵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又一个“原生态”矿机制作建议不要用二极管检波,直接找块黄铜矿石,很容易找到灵敏点的

对,做一个全部用废品制作的矿机。漆包线拆坏变压器里的,可变电容器用易拉罐做,天线用废弃的电话线架设。我原想发一个废品矿机的帖子,但二极管无论如何不敢说是废品,尽管是旧电路板里拆下的。也曾用刀片试验,但没有成功。

网友:
不错!创意是第一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过奖啦,小菜一碟,举手之劳。

真没想到,好!赞!人的大脑真是越用越聪明!

网友:
真长见识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没想到,好!赞!人的大脑真是越用越聪明!

不爱动脑筋的人容易痴呆。

网友(2019-08-21):
简简单单好玩。

网友:
易拉罐一直不知道怎么再利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矿机试了可以覆盖中波.

测过电容范围么?

网友H:
怎么改变电容的?旋转还是拉进拉出内罐?

网友:
你也准备做一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应该是没问题,不行再多加一层两层,可是体积嫌大,不太实用。

我按楼主的方法做了一个,容量只有10nF,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改变电容的?旋转还是拉进拉出内罐?

拉进拉出 拉进容量增加,反之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过电容范围么?

300到400p.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进拉出 拉进容量增加,反之减小。

是不是很难调?
内外易拉罐压紧和不压紧好像容量变化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