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流水贴龙威可调电源拆修!

楼主(2016-05-08):
前段时间在论坛交换区,70元包快收了一个龙威可调电源,拍之前和卖家确认,让帮忙挑一个外观无损不缺件的,并承诺如果到手后与卖家描述的差不多的话,就拆解到论坛发帖,这两天一直很忙,今天休息就想下午抽空把这个事情完成了,不然感觉像答应人家什么事情,自己没有做到那样,心里总是不舒服。
回到正题这个电源到手后随便看了一下,外壳有几处变形,外壳缺少安装固定螺丝,上电电压电流屏幕能显示,不过都是0测试没有任何输出,由于当时那段时间比较忙,每晚都要到8、9点才回家,没有时间细看就淘宝确认付款了,后面中间有段空下来的时间,就拆开来仔细检查,发现电源不仅是外观有几处变形那么简单,还是有很多小问题的,首先该电源开机后风扇不转,拆开检查发现风扇线圈烧了,本人能力已无法解决了,故原机风扇只能报废了,再者电源没有任何输出,用万用表测量确认也没有,基本肯定是故障机了,之前卖家讲大部分都是电位器故障造成,但我这个机子实际测量,四个电位器都是好的,看来是其他地方的毛病,再测两个大三极管,桥堆没有问题,当时感觉不会是变压器坏了吧,心里想如果是变压器坏了就亏大了,在上电测量两个大电容和风扇输出脚位都有电压,心里的石头才落了下来,看来是主板元器件故障或保护了,在仔细将电源内部的灰尘清除,(这里要说一下电源打开后内部有很多积尘,接压缩空气用吹枪吹了好长时间都没有真正吹干净,不知道原来这个电源是在什么厂里工作的,内部积尘吸附力很强很难清除)发现变压器的固定底座变形严重,变压器都已经移位了,更要命的是由于变压器的移位将主板上的部分原件压趴下了,其中的两个三极管都压变形,管脚都挤在一起了,将变压器底座拆了整形,后将主板上的三极管及其他元器件矫正,后安装变压器上电实验电压电流都能正常调整了,由于手头没有这么大的24V风扇,改造一个同样大小的12V风扇安装上去暂用,在将外壳的几处变形整形,安装缺少的固定螺丝,就算修复完毕可以使用了,后面实测了一下电压电流值基本与我的万用表一致,只是电压大了偏差要大一些,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对不对,请用过这样可调电源的坛友说说看,随便能分享一下使用心得更好,嘿嘿!下面是几张图片,拍的不好大家将就看一下!

网友A:
成色比我的好。能修好比较值

网友B:
这个东西重量还是不轻的,之前玩过,电位器确实容易坏,后来改玩进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比我的好。能修好比较值

你也买了一个吗?和我在一个卖家那里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重量还是不轻的,之前玩过,电位器确实容易坏,后来改玩进口的了

业余玩玩不是太多地方用的上,暂用着等有米在上进口的!

网友C:
我买两。。。。。都是虚焊问题补焊后正常输出。。。这机机散热片不给力,风扇太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两。。。。。都是虚焊问题补焊后正常输出。。。这机机散热片不给力,风扇太吵了。。。。

原机风扇我的坏了换了,现在这个风扇很静音,考虑散热的问题准备等有时间在加一个

网友D:
这价格,能用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能用很不错了。

呵呵,师傅说值那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应该不错0.30 5A的电源还可以

感觉用着还行,就是内部做工不敢恭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机风扇我的坏了换了,现在这个风扇很静音,考虑散热的问题准备等有时间在加一个

这东西散热在给力点还是很不错的白菜电源的。在打磨下可调使用基本无忧。。。。。

网友F:
这个电源,比如你接一块运放,交流电一断,再来电,由于高压,会使运放损坏,就是说,开机后再接负载,不用就断掉负载
满载大功率持续工作,会烧3055,一般二手机上的3055都换过,都不足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朋友 深圳产的东西 本来就是简单用用 毕竟新的也不贵

好的感谢告知,看来有米还是要上进口的电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散热在给力点还是很不错的白菜电源的。在打磨下可调使用基本无忧。。。。。

准备在变压器上面在加一个,变压器温度很高,有点担心,能告知怎么打磨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比如你接一块运放,交流电一断,再来电,由于高压,会使运放损坏,就是说,开机后再接负载,不用 ...

感谢告知,今后使用一定注意

网友G:
真心不错。俺当时没有抢,后悔啊,还不如弄一台回来玩呢

网友H:
风扇噪音大不?能不能用温控开关降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风扇噪音大不?能不能用温控开关降速呀?

12V风扇几乎没有噪音,原机的风扇坏了不知道噪音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修好比较值

嗯,反正现在有得用了,重在折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不错。俺当时没有抢,后悔啊,还不如弄一台回来玩呢

现在应该还有吧!你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敢收故障机的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坛友褒奖了,哪里有什么刷子啊!我就是小白一个

网友(2016-08-12):
不错,刚收了台,也想知道如何打磨

网友:
老机器的用料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平时偶尔用用也够了

网友:
不错挺好电源

网友(2017-01-06):
求助一下,变压器出来的四根线,到主板AC1 AC2 AC3 AC4的连接关系,图片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