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荣事达养生水壶错误代码E1,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6-05-08):
开机就显示错误代码1和错误代码2.交替显示。

错误代码1

错误代码1

错误代码2

错误代码2

出现这故障是受潮进水引起的。

补充内容 (2016-5-10 15:39):
已解决。谢谢大家,不用回复了。

型号

型号

电路原件图

电路原件图

电路原件图

电路原件图

楼主:
忘记拍电路板背面图了。哪位老师给指导一下怎么修,这个售后肯定是不保修了。如果是哪个零件坏的话我自己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己换上。
折开后就看到这2个电容下面的电路板有水。

就是这2个电容下面进水受潮了

就是这2个电容下面进水受潮了

网友A:
阻容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

您说的是不是它。

网友B:
这电路板简洁到掉下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板简洁到掉下巴。

老师,这还能修不?

网友:
看看壶体里的热敏电阻,有否接触不良或者短路。引出接头和壶的插座处要仔细检查。

网友:
先看看+5V电压是否正常?估计电源电路中的电容失容了,这是易损件。

楼主:
标题

白天上班没时间。晚上拆开量了一下125j400v有1.17uf.应该正常。另外2个电解电容都正常。热敏电阻阻值是120千欧,老师请看看热敏电阻的阻值正确不。这些元件都是拆下测量的。

楼主:
标题

补充。测量了bt139任意两只脚,只有两边的两只脚能导通,中间那只脚不能导通。是不bt139坏?

网友C:
bt139应该没坏,楼主不是说过E1是受潮故障代码,把板子用电吹风吹赶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139应该没坏,楼主不是说过E1是受潮故障代码,把板子用电吹风吹赶干就可以了

已经吹干,吹干试机后才发的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吹干,吹干试机后才发的这个帖子。

说明书上故障代码E1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说明书太简单了。没有故障代码说明。正常使用时把水壶拿走,就显示E1代码。
这次坏过之后正常开机就显示E1,但显示E1后又显示0.就是我发的最上面的两张图,这两个代码是交替显示的。感觉就是一加热就显示E1代码。然后又加热,又显示E1代码。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