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采用多个电池并联的方法是否有不当之处

楼主(2016-05-08):
    有一些手机充电宝里面是多个18650电池并联起来的,有三个的也有四个五个的。这种方法是否有不当之处?!,
  锂电池内部的内阻由于个体的差异或者是新旧程度不同差别很大。并联起来之后充电和放电有可能造成性能差的电池早期老化损坏,存放时,也可能由于个别电池自放电快,其他电池就往这个电池充电,又造成了其他电池提前放电完毕。
  另外电池的损坏一般就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开路,一个是短路。如果是其中有一个电池短路损坏的话,就会使其他所有电池的负载很大,极易造成其他电池损坏。
  充电宝多个电池并联起来使用,这种方法是否合理。
  还有疑问的是:我拆过本本电源,里面六个1865电池,是两并联之后三串联的。为什么不采用三串联之后两并联的方法。

网友A:
不会。
充电宝里都是单节+并联,电池越多越好

网友:
      规范的锂电池串并联的前提是同品牌同批次内阻电压一致,这样组装的话一般没什么问题。电动汽车用18650是多少单只电芯串并联的?当然充电宝如果是小作坊生产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正规的锂电池是不能不同品牌不同批次混用的,更不能新旧混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
充电宝里都是单节+并联,电池越多越好

同意,充电宝不是并过再串,还要选内阻,只要没有自放电的,都可以并

网友B:
多节并联后,给充电宝充电,撑死了2A,一般可能只有500mA,10000mAH的充电宝,完全放电后一天一夜都未必能充满。而且500mA的充电电流,平均每个18650才100mA,长期小电流慢充电池坏的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节并联后,给充电宝充电,撑死了2A,一般可能只有500mA,10000mAH的充电宝,完全放电后一天一夜都未必能充 ...

原来是这样,我的10000毫安充电宝没有一年就不行了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我的10000毫安充电宝没有一年就不行了原来是这个原因!

在交易区收了2个 imax b6平衡充,拆开后夹在 极板上直接充放电,号称10000的测到9700mAH,充电电流5A,放电电流1A,这时充电很快,2小时多,就是麻烦的很。用明智936usb输出插到充电宝的输入口,电流在550上下徘徊,当第四个指示灯亮,电流降到200mA以下,并且一天一夜都没满,气死人。

网友:
个人感觉并联用应该没有串联加平衡板好吧,毕竟不可能每节电池参数都能保持一样,一旦有一节电池出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电池组,串联使用至少还有平衡板能保护电池充放电吧

网友:
锂电池并联串联尽量找容量内阻一致性好的组成电池组。这样才能效果最好

网友:
还有疑问的是:我拆过本本电源,里面六个1865电池,是两并联之后三串联的。为什么不采用三串联之后两并联的方法。
我来回答:是为了省钱,如果3节串联为一组,然后2组再并联,就得需要2套保护板,成本增加。

网友:
1)是由于电池的串联型保护板成本比并联的贵很多
2)串联电池的充电器不能和手机的5V通用
3)串联型的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成本比并联5V输入型贵很多
4)小 USB的耐压有限,距离太小容易漏电损坏,如果用串联型高电压输入容易烧坏
5)生产加工时串联型的电池组点焊工序比并联型要多几个点,效率降低
因此厂商不愿意在移动电源这类售价比较便宜的产品上增加很多成本。

网友:
一个人单打独斗,展现个人的实力和水平。
国足人多,就会勾心斗角,内耗,实力大打折扣。

电池亦是如此,一旦多了,就会有拖后退的,存在短板效应。
想要齐心合力,必须在同批次里严格选拔。

网友:
没有问题,它们也就是容量不同,内阻不同。假设容量不同,容量小的电压降得快,所以它顶一会儿就不行了,但旁边有其他电池,其它电池给它撑着,所以没有问题。内阻不一样,内阻大的电流小,同样不顶事。所以电流会根据电池性能自动分配,性能好的多担一些,只要不超过电池允许范围,估计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