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东芝扫地机器人vc-rvs2电池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6-05-08):
请求帮助东芝扫地机器人vc-rvs2电池是什么样的?我直接接电源不启动,有时启动一下就断,我从14.4V试验到20V都一样,我看机器上是三根脚,我把12脚并联接正,3脚接负,有时启动一下屏幕全亮一下就灭了,请求帮忙呀,我的QQ3165373 电话18642204882 ,谢谢了

网友A:
点池上有检测点池的一个小板 而且这个我记得是中间对地两边12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池上有检测点池的一个小板 而且这个我记得是中间对地两边12v啊

你好,一定要帮帮忙呀,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一定要帮帮忙呀,谢谢你了

这个是中间空 13为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中间空 13为正负

我就是这么接的呀,1正3负,但是不启动呀,我一共两台测试机,都是一样的,从14.4V到18V都试了,就是不启动,中间空着好像不行吧

网友:
万用表量取下 13通的话就是中间地 12通就是三地23通就是1地 正负之间700欧的阻值

网友:
关键你用的多少A的电源来实验的  如果电源带载能力差的话也不行
我有一个扫地机也是14.4V二线 另带一个温度探头

网友B(2017-06-21):
刚刚好我这里有一个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好我这里有一个差不多的。

你量量蓝线黑线之间电阻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量量蓝线黑线之间电阻是多少,谢谢

东西现在不在了。电源大概是1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