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009短波接收机故障,请求帮助及技术资料

楼主(2016-05-09):
ssd009短波接收机一台,10MHz以下无接收,目前查明第一主振在10MHz频率无变化,压控振荡器控制电压保持在14V左右不变。10M以上接收正常。
诚请教:故障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下一步应检查哪里?
同时诚求ssd009技术资料。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这接收机应该是分好几个vco的,vco不受控,或是环路失锁,瞎猜的。

楼主(2017-04-20):
机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