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DIY电子管接收机

楼主(2016-05-11):
DIY过几台晶体管IC接收机后,趁着还有份热情,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搞了这台电子管机器,实际上只能说主体是电子管结构,包括第一、二变频,中放,音频放大部分用的是电子管,但是第一、二本震是晶体管+IC的,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机箱尺寸限制,如果全用电子管机箱就放不下了。

经过几天的调试,初步告一段落,基本上达到了设计初衷。这台机器的总增益还是比较大的,收本地强台时AGC电压会超过30V,但是实话实说在灵敏度方面这台机器要逊于以前DIY的晶体管IC机器。

这次DIY最满意的是无台时底噪很低,耳机中完全无交流声,音色比较饱满耐听。

补充内容 (2016-5-17 10:27):
最新改进的电路见18#!

补充内容 (2016-5-26 10:59):
通过不断调整,这机器现在渐入佳境了。

补充内容 (2016-6-27 11:42):
准备了一个升级版电路规划在33#

主体电路

主体电路

第一二本震和BFO

第一二本震和BFO

音频带通和噪音抑制器

音频带通和噪音抑制器

机器调试中

机器调试中

高放

高放

第一本震

第一本震

频率显示

频率显示

机箱

机箱

网友A:
电路结构严重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结构严重不合理

哪里不合理,请指教一下,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电子管的真不错!!!

网友:
看着就舒服----------------辛苦了。

网友:
真是下功夫了,对二次变频感兴趣。

网友:
我感觉电路没问题啊 同求二楼解答

网友:
真有本事  ! 太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功夫不小,调整恐有难度,玩的话有些水平了。
但机构不同于一般收音机,因而布局确实不够合理,
...

其实不必纠结必须是长条排列才叫合理,军用的不说了,就说民用的430,其内部布局是按S形排列的

网友:
楼主在业余条件下敢挑战二次变频,顶礼膜拜!

网友:
  高手  赞一个

网友:
有创新,有特色,有胆识,有突破,不拘一格,做得好。

楼主:
补两张工作照,安装完毕,顺带整理了一下工作台。

网友:
不错不错,看着舒服

楼主:
在使用小型室内天线时信号比较弱,而五极电子管的输入电容大,导致整机的灵敏度不尽如人意,虽然加了一级高放仍然不敌现代优秀原件制作的接收机,这两天通过模拟和实作采用两级高放时比较理想。

下面是改进的电路,一方面加强了高放增益和稳定性,另一方面提高了延迟AGC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合理,请指教一下,大家互相学习。

高放增益太高是其一,这会严重降低接收机的动态范围,现代接收机的设计理念是尽量降低前端增益甚至不用高放。你后面提到再加高放增益就更是错误;本振如果不是用很复杂的多环PLL或者高性能低噪声的DDS电路,没必要用频率合成方式,简易的频率合成电路相位噪声很大,远不如LC自由振荡式电路。这也限制了整机的灵敏度。最后,对性能影响极大的混频电路可以用更好的双三极管的Pullen电路或者7360之类管子,这样对提高灵敏度降低噪声也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放增益太高是其一,这会严重降低接收机的动态范围,现代接收机的设计理念是尽量降低前端增益甚至不用高 ...

做电子管的机器不能完全按现代接收机的思路去做,普通电子管与现代原件的性能有不小差距,当然Pullen 是个可选项,但他的混频增益比较低,也想用7360之类的做平衡混频但是他比较稀有且价格很高。当时设计电路时也在混频器上犹豫不决,最后还是用了噪音相对比较低的6J1来做混频器(实验过三极管接法,增益太低最后放弃)。

以前做的机器都是传统的LC本震,但是高中频的二次变频机,本震频率漂移始终难以解决(实用性很差),这次决心搞PLL,也担心过相位噪音问题,但是实际装机试听后发现噪音很低,无台时底噪几乎不可闻。

关于高放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的,我的实际情况不允许搞室外大天线,只能用室内一个82CM的大环,这样一来要实现可观的灵敏度只能加强高放了。当然如果将来架设室外天线,这个高放也就没必要存在了(只要在前端加带通滤波足以)。

当然这个并不是最理想的电路,只能说在机箱尺寸、调试手段(我手里只有万用表)、预算限制下的妥协产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电子管的机器不能完全按现代接收机的思路去做,普通电子管与现代原件的性能有不小差距,当然Pullen 是 ...

第一,增益低的混频器都是优质混频器。比如肖特基二极管的增益低至-6db,反之,增益高的都是劣质混频器,比如七级管混频器;第二,高放不是不能加,但增益尽量低,这对电子管也适用。你想再增加高放增益的想法是错误的。关于本振,你的相位噪声不可能低,你听不到可能是由于你的机器整体增益不够。关于高中频,这种简易的DIY机器追求二次变频和高中频没有意义,变频次数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几MHz中频的一次变频的机器除了叫点较多外,镜像抑制也可以做得很优秀。该说的我都说了。不再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增益低的混频器都是优质混频器。比如肖特基二极管的增益低至-6db,反之,增益高的都是劣质混频器, ...

是的,这些理论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针对古老的电子管来说比较困难,看一下当时的专用(或军用)电子管接收机基本上都是多极高放加多级中放的结构。但是现代接收机大部分都没依赖高放(只用带通滤波器),说明现代原件的性能有了质的提高。

关于第一中频,首先第一中频选的低些对整机的增益是有益的(因为这样第一混频器可以有相对较高的混频增益),但做为DIYER来说如果采用比较低的第一中频如3M - 10M,这种情况下要覆盖整个中短波范围第一本震就必须分段,这无疑增加了制作复杂程度和成本,本例中采用高中频21.4MHZ时第一本震只需一组LC即可,是最简方案。

总的来说这个电路在设计时不仅要考虑性能,更要兼顾调试简单方便,毕竟个人的调试手段和设备极其有限。

网友:
不错的机器!看着眼馋啊!

楼主:
业余条件下二次变频机最麻烦的是两级变频的统调,经过几天的摸索调试,现在这个机器渐入佳境,用室内天线收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边疆省份短波台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些理论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针对古老的电子管来说比较困难,看一下当时的专用(或军用)电子管接 ...

考虑周全,制作也很精良,赞一个。

网友:
看着眼馋啊!

网友C:
请问频率显示如何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频率显示如何做的?谢谢。

arduino控制DDS同时输出到LCD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arduino控制DDS同时输出到LCD上。

多谢回复,能给个线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回复,能给个线路图吗?

压缩包中有ARDUINO的源码和电路图,结合1#我发的本震电路就能看明白PLL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包中有ARDUINO的源码和电路图,结合1#我发的本震电路就能看明白PLL的工作原理了。

非常感谢您对回复,一定试试。

楼主(2016-06-27):
一个升级版电路规划,主要改进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改进调谐高放电路,在天线输入端加了可调衰减器(PIN DIODE)来应对大型天线信号过大问题。
2. 两级混频器改进为电子管平衡混频器,平衡混频器有比较好的前后级隔离效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本震的底噪,从而整体上提高整机灵敏度。
3. 取消了第一中频放大器,这样改善了第二混频器的动态范围,第二中频放大器增强到三级。

网友(2017-09-08):
引用 楼主:
一个升级版电路规划,主要改进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改进调谐高放电路,在天线输入端加了可调衰减器 ...

不知楼主最近还有没有新计划, 这个机器如果有视频欣赏就太美好了。

网友:
大工程,做的太好了。
唯独有些零部件没有用螺丝固定而用铁线捆绑不漂亮,就像农村的篱笆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