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瑞电动玻璃升降器电路原理求解

楼主(2016-05-11):
遇到一辆奇瑞的电动玻璃升降器 在开关那里五根线都是负电而且能正常工作  求解它的工作原理电路图

网友A:
没工作的时候是负的,工作就变正了,

网友B:
现在的轿车升降窗设计上,升降开关不是直接控制电机的了,一般控制升窗电机正反转的是BCM(当然会通过继电器),而升降开关只是提供一个信号给BCM告诉要升窗还是要降窗。如下图就是长安悦翔的主驾位的升降窗控制开关。

BCM 第9脚上对应的开关就是主驾玻璃的升降开关,这是一个三态开关,平时处于开路状态。当这个开关直接接地时,表示要下降玻璃,而通过一个电阻(实测为1.2K)后再接地,则表示要上升玻璃。所以如果用一般的测量,测这个开关的线路,就是感觉无论是按上还是按下,好像都是在接地的。这种设计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当同时有升窗信号跟降窗信号输入时(如我在主驾位控制副驾位的玻璃上升,而此时副驾位上的人正在按降窗),就只响应降窗信号,很简单就实现了这个安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工作的时候是负的,工作就变正了,

一直都是负电 好像没有正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轿车升降窗设计上,升降开关不是直接控制电机的了,一般控制升窗电机正反转的是BCM(当然会通过继电器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