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用磁棒不行么?

楼主(2016-05-12):
  我看了很多制作矿机的图和机子,都用线圈,我想,用磁棒不行吗?像收音机一样?

网友:
那是你没看见用磁棒绕线圈的。

网友:
当然可以用磁棒线圈, 效果还很好.

网友:
到矿石机版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但知道矿石收音机可以不用电,这个很神奇!

网友:
早期矿石收音机因为磁性材料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使用空心线圈的方式是因为没有其它方法可以选择。同时,人们注意到使用李兹线(多股绝缘导线)可以明显提高线圈的品质因数,所以多股线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磁性材料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使用带有磁芯的线圈变得多了起来。
对电感量要求相同的情况下,设计良好带有磁芯的线圈具有体积小,品质因数高的特点。
矿石收音机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线圈,但基本要求还是尽可能提高线圈的品质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