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推6P14单端电路,电压参数问题。。。

楼主(2016-05-12):
用这个图做的6N2推6P14,反馈电阻用的10K,6P14阴极电阻150欧,6N2阴极电阻2K+220欧,测得6P14屏级电压250V,阴极7V,6N2屏压100V,阴极0.74V,请问这些参数合适么,用的乐潘S1001牛,爱华的组合音箱,感觉离高保真还差点,不知要怎么调整

网友A:
测量的电压还可以。你试试把270K电阻换成150k,把470k换成330k。0.047电容换成0.22。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参数合适,6N2的退欧电容可以弄大点嘛。
不过整体也就这样了,提升不大。谈不上高保真的

网友:
请6N2屏压100V,阴极1.5V,阴极电容100U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电压还可以。你试试把270K电阻换成150k,把470k换成330k。0.047电容换成0.22。看看效果如何。

换成150K,除了6N2屏压会变高,其他有什么提升么

网友:
0.047的耦合 换成0.1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成150K,除了6N2屏压会变高,其他有什么提升么

对影响屏压不大,阴极电阻阻值对屏压影响较大。主要是加宽了通频带,高频段。加大交联电容增加低频段。
你现在用的值基本上是收音机上用的通频带显得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影响屏压不大,阴极电阻阻值对屏压影响较大。主要是加宽了通频带,高频段。加大交联电容增加低频段。 ...

谢谢,请问470K那个电阻作用是什么,改成330K有什么影响,另外我的6N2栅级对地也有个470K的电阻

网友:
谢谢。学无止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470K那个电阻作用是什么,改成330K有什么影响,另外我的6N2栅级对地也有个470K的电阻

470K电阻称为栅漏电阻构成栅极的回路,它的大小会反射到前级,一般取前级的2倍左右。6N2栅级对地通常按你上面的电路图比较合理。加一个470K电阻就形成与电位器并联,可以按电阻并联来看,这样有点画蛇添足。如然电位器与电阻中间有电容隔离它也就是个固定的栅漏电阻。其值越大拾取信号电压越强,同时噪声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K电阻称为栅漏电阻构成栅极的回路,它的大小会反射到前级,一般取前级的2倍左右。6N2栅级对地通常按你 ...

我把270K换成150K,470K换成330K后6N2屏压升高到165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270K换成150K,470K换成330K后6N2屏压升高到165V了

减小6N2阴极电阻用1.5K看看如何。

楼主:
6N2阴极用1.5K+220欧,屏压154V,阴极1.1V,是不是我电源这边的电阻用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影响屏压不大,阴极电阻阻值对屏压影响较大。主要是加宽了通频带,高频段。加大交联电容增加低频段。 ...

请问还有哪些原件参数对音质影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6N2阴极用1.5K+220欧,屏压154V,阴极1.1V,是不是我电源这边的电阻用的不对

6N2屏压调整到125V左右就可以了,增益比较合适,不要追求90V。把退偶电阻47K增加到100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