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雷劈后的创维42液晶

楼主(2016-05-13):
    这段时间本村雷暴频繁  几个回合后 总有那么一批家电倒下, 前两天接收一台创维42液晶,用户说是打雷后就黑灯开不了机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可以亮。  初检后确定故障在电源板, 报价 用户同意开修。

   拆下电源板目测未发现明显烧坏 烧焦 烧保险现象, 通电,检查300V 电源正常,辅助电源5V正常,板上ON端子 连接+5V辅助电源 不启动 。 认真检查电路  发现辅助电源有一个限流电阻烧焦, 顺电路分析 这一路电源是辅助电源给 主电源芯片和 PFC芯片供电回路, 检查启动触发回路 未见异常, 顺线路检查到主电源芯片的时候发现L6599D电源和地之间短路, 拆下后确认芯片短路, 更换后修复。  电源的启动控制是通过控制电源芯片的电源供应达到启动与关闭

网友:
运气好,雷电不强只烧坏了电源,运气差的话主板就报销了

网友A:
你怎么什么都会修啊?
请问版主:主板C5118/C5119/C1540/二极管处短路,大概坏了什么芯片?值得修复吗?谢谢!

网友:
楼主既有出类拔萃的理论基础,也有功力深厚的工匠精神

网友:
楼主既有出类拔萃的理论基础,也有功力深厚的工匠精神.
好方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什么都会修啊?
请问版主:主板C5118/C5119/C1540/二极管处短路,大概坏了什么芯片?值得修复吗?谢 ...

应该是二极管击穿短路.把二极管拆下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二极管击穿短路.把二极管拆下再测量.

箭头标注的二极管拆下量过,好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雷击的不严重,主板没坏

网友C:
电源线窜进去的高电压,确切说雷击点离这个电视应该很远;我遇到灯亮不开机都十分棘手的,基本驱动或者逻辑板烧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窜进去的高电压,确切说雷击点离这个电视应该很远;我遇到灯亮不开机都十分棘手的,基本驱动或者逻辑 ...

6599在内部 电源和地端有一个 17V的稳压管,估计是辅助电源电压异常升高后导致的,

网友:
我09年买的19寸海信,多年前眼睁睁看一个雷打,开机红色的电源指示有电,但屏幕不亮,打雷时看见屏幕亮一横,就不行了。现在扔在那。

网友D:
我的水平咋样都无所谓,但漫无天际要价从没做过,对得起自己的职业道德,所以,几十年来还混的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水平咋样都无所谓,但漫无天际要价从没做过,对得起自己的职业道德,所以,几十年来还混的下去。

你对得起你的职业道德,同样为毛就来指责我的不是? 你这是眼红呢 还是嫉妒?还是看不得别人挣得多? 也许人家说的同行是冤家 估计八九不离十。  此话题到此已经偏离本帖的核心内容,若有下文必定行使版主权利 。

网友:
烟版出品的帖子都是精品啊!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水平咋样都无所谓,但漫无天际要价从没做过,对得起自己的职业道德,所以,几十年来还混的下去。

                  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你这爱好或者职业也就这点廉价啊?
                             当初我去找工作,找到一家酒店,遇见个面试的人事部经理,填简历有个希望薪资一栏,我写了个3000元/月,马上那个经理就说“你有什么资格找我们要3000块钱月薪”, 我听了这话,单子直接往地上一扔,转身走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天津有句老话,叫“越就乎越罗锅”。

网友:
做人,做事,难。

网友:
烟版真是高手,我前天第一次换液晶灯管就把屏整爆了

网友E:
也许是运气好,我修几台大液晶,坏处都明显看到(主板),电源部分也被找到坏处。全靠放大镜,几年前重事进口设备维修,喷嘴是30一7O微米,头发的1/3吧,主要靠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是运气好,我修几台大液晶,坏处都明显看到(主板),电源部分也被找到坏处。全靠放大镜,几年前重事进口 ...

我感觉这个不像是雷劈的,倒像是自然损坏, 也许正好是当天巧合而已   反正救机一命也算是为环保做贡献吧

网友(2017-01-10):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不像是雷劈的,倒像是自然损坏, 也许正好是当天巧合而已   反正救机一命也算是为环保做贡 ...

     副电源芯片损坏的原因多为长期待机不关所致!很多相同的维修案例中要代换整流桥、300V高压滤波电容(一劳永逸,避免复发 )。要想长久使用,一是提醒用户注意不用时硬关机;二是给电源芯片穿衣(加铜制散热片,可以用电工用接线鼻加工。),改善散热效果。双管齐下,我的自用液晶电视已经正常使用多年,根治! 谢谢梁先生分享!

网友:
好技术,好运气,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不像是雷劈的,倒像是自然损坏, 也许正好是当天巧合而已   反正救机一命也算是为环保做贡 ...

喜欢烟版为环保做贡献的说法,维修是一种乐趣,帮助别人少花钱多办事才是根本。
最近的北方的雾霾多少也跟我们的“买买买”有关系。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大家共同努力提高技术,减少报废。为环保多做贡献!

网友F:
     这种故障看起来不像是雷击的,只是坏了碰巧遇上打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看起来不像是雷击的,只是坏了碰巧遇上打雷而已

   管他雷劈进水  根据具体故障治病就是了,  玩的就是这个过程。

网友:
早期CRT遇到过,电源.主板大面积损坏。特别是存储器,自己烧录不了还要找人,和厂家的数据有出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有缜密的推理,修起来就不费力了。

网友:
我就想问问,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烧焦断路的电阻怎样确定它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