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级、均衡、调音台区别

楼主(2016-05-15):
  前级、均衡、调音台应该是区别的。但我想用任何一种都有好的效果。是不是只要其中一种就可以了?或者两种?

网友A:
前级只是用于欣赏音乐具备音源处理功能配备纯后级用的,家庭影院前级具备环绕声解码器,ktv专用前级具备效果器功能。从事乐队演出,从事不同音源合成编辑才用到调音台。如今均衡器都已数字化,KTV专用前级具备多路均衡器功能,就连一个山寨dvd普通电脑板载声卡也具备数字均衡器功能。模拟的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
调音台已具有前级、均衡功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只是用于欣赏音乐具备音源处理功能配备纯后级用的,家庭影院前级具备环绕声解码器,ktv专用前级具备效果 ...

谢谢指点!

网友:
要看你怎么用了?听什么样的音乐? 还是K歌?

网友:
我家里的K歌设备就差一台啸叫抑制器和数字效果器了~

网友:
调音台比较全面,可以控制多路输入信号的混合,各路信号的独立调整

网友(2017-05-22):
不需要OK机,一般的调音台有回声功能。另外调音台的效果要比普通的OK机好的多。
若是唱OK.调音台有效果器的.可以不用OK机.但调音台的效果器.用于唱OK.很一般.调音台本身不是定位于卡拉OK.

网友:
自己准备搞个家庭影院吗?

网友:
普通均衡器没多大用处。除非你玩录音磁带方面。听音乐搞个前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