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保险管用0.5A代替0.3A有危险吗?

楼主(2016-05-16):
我的万用表保险丝烧了,要来是0.3A250V,在本地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只找到了0.5A250V,请教各位使用0.5A的问题大吗?会不会烧坏万用表?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代换,不建议换大的(不明白自己度娘)。实在找不到,建议你换个,0.315A250V的。这个市面上大把的。

网友:
只要是不把档位拔错 用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0.25A的比用0.5A的安全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引起烧保险丝时并不在乎区区的0.2A,能找到相同规格的当然更好些。

网友:
淘宝多的很,我为了万用表专门给自己的万用表买了保险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引起烧保险丝时并不在乎区区的0.2A,能找到相同规格的当然更好些。

同意这个观点, 换小了,内阻增大了,还影响小电阻测量。

网友B:
干脆买一模一样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买一模一样的保险丝

要本地好买,也不会用0.5A的,网上倒是有,10块能买100个,觉得没必要,邮费太贵!!

网友:
现在市面上0.5A的保险丝都是5*20的MF30万用表里装不下,去四表维修站也没有供应,大家知道那里能买到5*15规格的保险管吗?

网友:
现在市面上0..5A的保险丝都是5*20的MF30万用表里装不下,去四表维修站也没有供应,大家知道那里能买到5*15规格的保险管吗?

网友:
问题倒是不大,在使用中一定要注意量程和档位。我有个毛病总也改不了,经常用电流档去测电压,总换保险丝和1欧电阻。。。。

网友:
可以用1个的,我一般用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