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CD机不读盘

楼主(2016-05-16):
前天花100元在58同城上收了一个建伍DP-5010CD机,故障是不读盘,光盘进去后不旋转,屏幕出现红色OUT字母,听卖家说之前是好的,后来就不读盘了,我是会听不会修,请教各位玩家,这是光头老了还是其他故障,谢谢了!

网友A:
调激光头, 不行就算了, 前几天刚拆了一台, 110V电压的, 老化了, 不值了, 机箱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激光头, 不行就算了, 前几天刚拆了一台, 110V电压的, 老化了, 不值了, 机箱很结实.

我调了,不管用,买了个KSS-210A试试。

网友B:
差不多是光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光头坏了

应该是,红光很弱

网友C:
看看主轴电机

网友D:
OUT 是不是代表出仓 如果是的话 就是托盘没有到底 或者光头架没有升起 进仓限位开关没有被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主轴电机

一开始也怕主轴电机有问题,反复确认了,光头没认出光盘,电机不转。我的CD光头有上下动作,也有红光,就是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OUT 是不是代表出仓 如果是的话 就是托盘没有到底 或者光头架没有升起 进仓限位开关没有被触发

光头已经拍了,光头装上不行再研究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怕主轴电机有问题,反复确认了,光头没认出光盘,电机不转。我的CD光头有上下动作,也有红光,就 ...

看看进出仓皮带 及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进出仓皮带 及微动开关

好的,那里看一下。

网友:
读一下,显示无盘,多半是激光头的问题,以前用过一个松下的机子,几个月就不行了。盘的质量太差,磨损,需要自己调一下,全能读,只是噪音有点大。

网友:
盘不到位 ,会自动提示并退出。 皮带完蛋了, 换一条 。 没想到这个年代了还能看到这个故障(CD 早淘汰修不到了 哈哈)

网友E:
先用温纯净水加洗洁精泡一下光头,然后轻轻摇晃清洗,然后用纯净水清洗,甩干,吹干上机试试,一般老cd机光头里面反射玻璃有灰尘会光弱,调不调无所谓,基本没用哦,最好用纸杯或者一次性塑料杯,以免硬碰硬损坏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温纯净水加洗洁精泡一下光头,然后轻轻摇晃清洗,然后用纯净水清洗,甩干,吹干上机试试,一般老cd机光 ...

不是光头故障,以代换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光头故障,以代换试了

那就有难度了 一个是光头到位开关,有皮带的话皮带松碟舱到位开关不到位,还有主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有难度了 一个是光头到位开关,有皮带的话皮带松碟舱到位开关不到位,还有主轴电机。

以上都没问题,现在怀疑电机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上都没问题,现在怀疑电机驱动电路有问题。

我也不太懂,以前看一个同事修vcd知道一点,先看看红色out代表什么吧。光头入舱有寻迹和上下动作发光吗?希望有高手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太懂,以前看一个同事修vcd知道一点,先看看红色out代表什么吧。光头入舱有寻迹和上下动作发光吗? ...

你说的都有,谢谢你!

网友(2017-02-16):
修好了没有,我的建武DP-3010e舱门出来自动就回去了,强行放入光盘光盘不动

网友:
支持先换光头,主板要是有毛病就甭折腾了,调调电位器的话还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酒精洗洗,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