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面板上的屏幕不亮怎么修!

楼主(2016-05-16):
手里有个功放,屏幕不亮也不显示,量了到的电压有6伏左右,电源一共是三课线到屏幕线路板上,下面怎么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给详细图怎么给帮你诊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详细图怎么给帮你诊断呢!

没图,就是人家给的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图,就是人家给的旧的

屏幕的前照片.  屏电路板照片.    前控板  一般有  5V  6V    20-30V   三组电压.  不知道 你的屏是什么样的?   其实好多问题 多百度几回, 搜芯片型号  就了解差不多了. 但必须胆大心细!!!

网友:
  你至少应该将问题描述清楚,比如功放型号,是不是荧光显示屏,最简单就是上几张图。

网友B:
按你的描述少一组高压20V左右的,3根线一根地,一根5V左右还有一组20V左右。

网友C:
功放机一般是荧光显示屏,需要5V左右灯丝电压还有20左右驱动电压。在暗处看看屏有没有细红线,没有是灯丝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描述少一组高压20V左右的,3根线一根地,一根5V左右还有一组20V左右。

没量到20V的,有时间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机一般是荧光显示屏,需要5V左右灯丝电压还有20左右驱动电压。在暗处看看屏有没有细红线,没有是灯丝不 ...

好,我有时间在看一下。

网友:
有4v左右的灯丝电压送到显示屏上,看不到灯丝暗暗发红,说明显示屏漏气或灯丝烧断报废了,负21v也测测

网友D:
看屏反面的一块花生大的斑,有无变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屏反面的一块花生大的斑,有无变白?

好的,谢谢!

网友(2017-06-04):
引用 网友C:
功放机一般是荧光显示屏,需要5V左右灯丝电压还有20左右驱动电压。在暗处看看屏有没有细红线,没有是灯丝不 ...

请问大师,我的松下VC918x屏只看道横向的红线,其它什么也没有,该怎么检修呢?

网友C:
请问大师,我的松下VC918x屏只看道横向的红线,其它什么也没有,该怎么检修呢?  测驱动芯片电压,供电正常有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师,我的松下VC918x屏只看道横向的红线,其它什么也没有,该怎么检修呢?  测驱动芯片电压,供电正常 ...

手机拍了两张图不是太清晰,还要看那里请告诉我 谢谢

功放板变压器接口

功放板变压器接口

功放显示屏PCB

功放显示屏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