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逆变器电感嗒嗒响是啥原因求助

楼主(2016-05-18):
如题我的逆变器是24v的,以前也有嗒嗒响但很小声只要带上三五百瓦的负载就没声了!现在可不行了声音越来越大了要带上一千瓦的负载才听不到嗒嗒声.…只要空载声音特别大~~~忘说了我的逆变器是长期工作的除非电池电压不足自动跳转市电,到目前已经开机工作了十个月了,不知道是不是长期开机运行而导致嗒嗒响的。麻烦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
上个图吧      看看内部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响,一般和变压器磁芯松动,线圈绕制工艺,振荡频率有关,电感响的可能不会很大。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 型号规格什么的,,好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响,一般和变压器磁芯松动,线圈绕制工艺,振荡频率有关,电感响的可能不会很大。

报名师傅逆变器是上网卖的套件自己组装的!变器压器是浸过漆的之前是没有这么响的,驱动板是8010加2110的主变是加厚的ee42*4个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用一根导线---带绝缘的!从铁芯缝隙中穿1-2匝立即串个电阻,防意外短路,拉出来用示波器看波形再计算一下看看最高磁通密度有什么问题。有经验无需要停电。再有就是如果有电路可以测量变压器电流--比如印刷电路较长时,可以测量电压间接得到电流波形可以观察声音与电流关系。比相面法好用。

网友:
什么电感会嗒嗒响啊,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导线---带绝缘的!从铁芯缝隙中穿1-2匝立即串个电阻,防意外短路,拉出来用示波器看波形再计算一下看 ...

多谢师傅的回复,你的方法是蛮好可惜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导线---带绝缘的!从铁芯缝隙中穿1-2匝立即串个电阻,防意外短路,拉出来用示波器看波形再计算一下看 ...

高手,原来可以这么样测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师傅的回复,你的方法是蛮好可惜我没有示波器

这个可真少见,琢磨电源的人没示波器那可有些难度。

网友:
80年以前我修过日本的正玄波逆变电源,以后30多年还没见过。要拿示波器看波形测电压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