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内饰板拆卸问题

楼主(2016-05-18):
发名片的把名片能捅到玻璃里掉进车门内了,想拆内衬把名片取出来,可拆下螺丝后发现内衬上还有些卡扣与车门相连,除了把这些卡扣生拉出来之外,没有别的无损拆解方法了吗?

网友:
这个很麻烦了, 看到有人用塑料片插进缝隙, 慢慢撬开的.

网友:
我都是暴力拆开  当然得提前准备几个你的车型配套的卡扣 防止有拽坏的

网友:
常规卡扣用尖嘴钳夹住往外别,还有一种平口螺丝刀中间磨条u型槽插入卡扣往外别

网友:
不影响的话,别弄了,原装的卡扣拆开很难恢复原样

网友:
衬板啊,都容易别坏,要是非要弄就是上面老兄说的,找个毛巾点住改锥慢慢别,买几个新的备用,别坏就换

网友:
本来就是拉出来的,当然也可以用硬胶片撬,淘宝有扣子卖,超便宜

网友:
后买的扣子一般都不如原车的,慎拆。掉进小广告不影响什么。

网友:
方向搞对的话就使劲拉,方向错了会弄断扣子,拉之前要先拆下螺丝,有些小盖板下可能会有螺丝

网友A:
一把300毫米长度的一字螺丝刀解决一切问题   找到卡扣的根部插到底撬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300毫米长度的一字螺丝刀解决一切问题   找到卡扣的根部插到底撬一下就出来了

一些在我等看来很难的问题在版主这里真的是很简单,开始还打算买一套拆内衬的撬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在我等看来很难的问题在版主这里真的是很简单,开始还打算买一套拆内衬的撬棒呢

有那个撬棒拆起来可能会方便一些 没有的话用螺丝刀也行 再不行直接用手掰(我一般都是最后一种  (*^__^*) 嘻嘻……因为大不了换上几颗胶钉就行了省得麻烦)

网友B:
有些卖卡子的店铺送 "撬片" 的. 虽然只需要十几个, 为了送 "撬片" 买了1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卖卡子的店铺送 "撬片" 的. 虽然只需要十几个, 为了送 "撬片" 买了100个.

这种撬片可以自己做吧,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撬片可以自己做吧,很简单的

当然可以自己做. 只要有合适厚度的钢片, 趁手的电动切割机, 钢锉, 铁锤, 铁砧等工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