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反转

楼主(2016-05-18):
    一客户让我去看吊扇,说原来吊扇转不起来,自己打开后看到电容鼓包,买了一个3uf的电容装上去,后来又被商家忽悠换了一个调速器,结果装上去吊扇反转。我首先怀疑是电线接错了(因为去年我接过一个空调外机的散热风扇,线头接错反转),把吊扇拿下来仔细对照上面的线路图发现接线正确,还能怪电容用大了吗?换了2uf的电容后故障依旧。无意当中拉了一下棕色的导线,一拉就拉下来了。重新把导线拧紧后居然好了。真是奇怪,导线接触不良电机会反转。

网友:
楼主的画图都错了,线更是接的乱七八糟,下图是正确接线图:

网友A:
我自编的口决,123脚不知道:先找两线大电阻,剩下一条是公共。公共定下大阻启,剩下一条是运行。

网友:
一般是运转线包电阻小。启动线包电阻大。

网友:
把220接线和电容接线换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
从转速上应能判出来。

网友B:
画的图和量的阻值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图和量的阻值不对呀!

    还就是这么接的,我也感到奇怪

网友:
193+164>330噻。大于符号左右应该等于才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编的口决,123脚不知道:先找两线大电阻,剩下一条是公共。公共定下大阻启,剩下一条是运行。

我的口诀是最大的接电容  最小接电源
当然这得是电机完好的状态

网友:
记得几年前修一台二手空调,商家安装好后,随便一试就走了,晚上客户开机却制冷效果差。于是让我去维修。启动空调,无意中想试下外机吹出来的风的温度,却发现没风吹出来,一看发现外机风扇反转。于是重新按大电阻接电容,小电阻接电源,还是反转,反复试验均无法接成正转,直接把风扇的两条线引出来,接一台座式风扇,还是反转。只好让客户去换机。

网友:
吊扇的运行绕组阻值都小于启动绕组?

网友:
本来对调电容接线。把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对调下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但这吊扇应该是不能对调的。还有你测量主绕组电阻风扇是处于什么档位。是否打到最大。主绕组应该比启动绕组阻值高才对好像。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图和数据有误,应该是:棕、黑为主绕组164Ω;棕、蓝为启动绕组193Ω;两组串联黑、蓝357Ω,串联接点为公共端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