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光华无线电仪器厂84年产的JT-1G型晶体管图示仪

楼主(2016-05-18):
壳厚重做工精悍,体现出当时那个年代电子工业壮况

楼主:

通电状态下就是那个散热电机运转声音比较大

网友A:
做工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扎实

电子管的机器,做工都很好

网友:
刚开始看见这种仪器也很震撼,现在不会了,因为都是DIY的,据我所知JT-1是仿的日本的,日本是不是仿美的就不知道了,以前我们没有稳流管,70年代初先造出了稳流管以后才造出的jt;另外这种仪器的绿袍电阻质量很差,很多毛病源自电阻开路。500V应该可以测电子管了

网友B:
国营光华{767}无线电仪器厂在安徽六安;它生产的图示仪有好几个型号;这个JT-1G的很不错;

网友C:
这台机器没用过吧,怎么这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器没用过吧,怎么这么新!

原来它的历史我是不太了解,到我手里这些年是没怎么使用,只是偶尔通电,以前应该使用也不多因为测试台上的三极管插孔磨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营光华{767}无线电仪器厂在安徽六安;它生产的图示仪有好几个型号;这个JT-1G的很不错;

羡慕前辈了解的够多

网友:
保存的这么好不容易,值得收藏。

网友D(2016-06-19):
记得是47公斤重,傻大黑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是47公斤重,傻大黑粗

差不多,还没真没具体称过。
这个好像比新建的还憨厚,机壳的铁板足超过1.5毫米厚度,用料震撼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电状态下就是那个散热电机运转声音比较大

国营光华无线电仪器厂84年产的JT-1G型晶体管图示仪

网友E(2016-07-22):
线杂乱无章。。会有干扰吧?

网友F:
不错,有收藏价值,好好收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杂乱无章。。会有干扰吧?

没有干扰,这种机器里没有高频信号只有阶梯波发生器频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有收藏价值,好好收拾一下。

这家伙就是占地方

网友(2017-01-23):
经典机器!!

网友:
晶体管图示仪,看里面全是电子管啊,,,

网友:
近一个月拆了4台,没地方存放,更没有用途。

网友:
当年我所工作的通讯维修室有一台这个东西,很大很重,通电后风扇声很大,做工用料很实在。那个年代人造东西就是这的用料。现在的没法比。

楼主:
特别是每个焊点都非常饱满,不考虑耗料只注重质量。还有这么多年所有转换开关没有一个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