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或受潮,有经验的进来围观吐槽。

楼主(2016-05-19):
笔记本主板受潮无法开机,请各位大神指点如何检修,跪谢。
详情如下:
    经典老机外星人M18R2笔记本,诡异问题速速进来围观。
    之前一直正常使用。去年底因发热彻底清理灰尘将其全部拆开。安装过程未出任何纰漏,装好后第一次启动“黑屏”“重复循环”报警“一声”短响。拆主板电池放静电后解决,正常使用了两三个月无任何问题。

    过年因去外地三个月机器一直断电(未拔电池)关机没动,回来之后通电开机居然再次出现上述问题,诡异的是这次试了很多方法居然都无法解决问题了。

    长按开机键放静电、擦拭金手指重新插拔硬件、更换主板2032电池、热风除湿等方法都已经试过了。请各位高手、达人帮忙研究研究这机子出现此问题的原因究竟在哪。个人感觉是连续下雨导致主板受潮,请各位大神指点我该如何检修主板解决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不懂  只能帮顶了

网友A:
是拆机导致的暗病了(很多故障都是莫名其妙的拆机折腾出现),和受潮没关系,电脑就在家里面的话,别说三个月,放个一年半载都不会那样,当然了,家里的相对湿度如果跟下雾一样也没法住人不是。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微电的设备受点潮远比受到静电所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在拆开机器时,身体带的静电就有可能会弄坏主板;另外,主板的材料也是比较耐潮的,是否在清理灰尘时对某些贴片元件造成了细微的损伤也未可知,所以,尽量不要拆卸笔记本。

网友C:
      本人第二个笔记本是联想旭日150单核P-M处理器用了几年后开机长鸣报警,判断是内存(只有一条)问题。网购两条内存,又正常使用一年多,后偶尔黑屏或者白屏后来经常开不了机无报警,这样就是主板问题了,便宜网购一块二手主板捎带购一只升级制程的CPU,又用了1年就送人了。现在正用的一直没病。
      半年前一朋友的一惠普进入茶水,不觉,导致不能开机无报警,拆机热吹仍然如故。拿掉其中一条内存(2G)点亮,换另一条内存(2G)就开不了机啦。换一条好内存品牌不同(1G)也兼容,运行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第二个笔记本是联想旭日150单核P-M处理器用了几年后开机长鸣报警,判断是内存(只有一条)问题。 ...

感谢兄弟赐教思路。不过我的情况应该不是内存,因为我是4条同批次8GB的金士顿骇客2133内存,去年双十一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电池,用外接电源给笔记本供电看看

此方法以试过,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微电的设备受点潮远比受到静电所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在拆开机器时,身体带的静电就有可能会 ...

拆机除释放身体自身静电外,全程带防静电手套,使用防静电毛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拆机导致的暗病了(很多故障都是莫名其妙的拆机折腾出现),和受潮没关系,电脑就在家里面的话,别说三个 ...

室内相对湿度67%左右。拆机清灰非常仔细,仅用软毛刷和皮吹子。请问如何按顺序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赐教思路。不过我的情况应该不是内存,因为我是4条同批次8GB的金士顿骇客2133内存,去年双十一入 ...

4条内存一个一个往下摘,不费事也无妨,这只是从简单入手。逐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条内存一个一个往下摘,不费事也无妨,这只是从简单入手。逐一排除。

感谢坛友指点。4条内存,4个插卡,已经交叉测试,无变化。

网友:
检查下CPu,不行就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除释放身体自身静电外,全程带防静电手套,使用防静电毛刷。

基本可以排除静电了,但机械损伤大概也不可避免,除非你是对其结构了如指掌,照正确的顺序拆解。若果如此,那就是笔记本本身的工艺或质量有了问题,或其采用的元件存在老化蜕变造成的吧?不过,现在的工艺,受潮应该不是问题,除非它掉进了液体里。

网友:
本人卖笔记本电脑的,都是裸手拆机滴,从没拆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