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显示E4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5-19):
如题,经常出现E4的情况,拔掉电源再插电,大部分时候能行。大师们帮帮忙最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电压力锅E4代表压力开关开路。你可将这个开关的插线拔出,再按煮饭,看是不是立即显示E4.。故障原因大多是压力开关触点氧化,或者电路板焊点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力锅E4代表压力开关开路。你可将这个开关的插线拔出,再按煮饭,看是不是立即显示E4.。故障原因大多是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大部分的电压力锅E4代码好像都是压力开关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电压力锅E4代码好像都是压力开关开路。

刚刚拆开看了下,发现压力开关还是蛮干净的,就试着用布条在两触点间来回拉几下。再装上试机现在确实是没再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