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数字功放真的效率可以到百分之85至90吗?

楼主(2016-05-19):
玩音响多年,没有接触过数字功放,现在终于尝试用一款有名的数字功放模板安装一台功放,效果还真不错,唯一有个问题,该功放不管音量大小,发热都厉害,有点像纯甲的功放了,这样一来,85到90的效率能保证吗?将功放声音关小到几乎不可闻,发热还是很厉害,估计就热量而言,至少相当于一只15W的白炽灯了,这时的效率哪有85到90啊,大概测了一下交流电的电流,算出来功率也就不到30W,也就是说,一半多的能量变成热量了,效率真心不高啊!有高人解惑吗?

网友:
还是得有图吧

楼主:
这个这个,功放图当然没有问题(暂时不想说是哪个牌子的功放模块),声音大小温度高低咋拍?又没有声级仪也没有合适的温度计供拍照(体温计不得行,至少有50度以上),话说回来,也就是问问,未必不发图就是乱说?这个问题乱说有意思吗?

网友:
1.电源,波纹要小,尤其开关电源。
2.你的机子有问题,三天前刚入一台。电压12-36V,实际使用24V,100w机子,实际开到约1/6,微温。电源为24V6A的从数控机床上拆下的。电源凉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功放图当然没有问题(暂时不想说是哪个牌子的功放模块),声音大小温度高低咋拍?又没有声级仪也 ...

对外人特别是关心你的人,不会认为你是乱说,但是没图看你帖子莫名其妙呀

网友:
那是有自激,现在不少商家做的电路或线路板不合理,数字块发热严重,加大滤波电容,换输出电感会有改善

网友:
数字功放的效率真的很高的,你的应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外人特别是关心你的人,不会认为你是乱说,但是没图看你帖子莫名其妙呀

呵呵,不好意思,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图咋拍嘛,温度问题,板子是有名的成品板。

楼主:
模拟的装了不少,但是数字的没有经验,看来是有问题,不过我想,这个我就是装了几个插头一个开关,板子自带的电源,看来是板子本身问题了?我也觉得有问题啊,哪有这么烫,特别是音量很小时,那不成了纯甲功放了?还谈什么高效率啊?
谢谢各位,找下原因,有结果再汇报,呵呵!不过声音倒是正常,几个小时了,不管大声小声,温度坚挺!烫手!
小声说一句:国际大牌成品板,万元级的功放也用它的,我就是装了开关插头接了几根线。

楼主:
http://www.icepower.bang-olufsen.com/en/solutions/speaker/A_SERIES 揭秘,各位大神自己看看

楼主:
点击ASX系列,看125ASX2,著名的板子,万元级的内脏也用它的。

网友:
我的数字温度很低的啊~!TDA7498   100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