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调频3DQ检波矿石机

楼主(2016-05-19):
这台FM矿机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好,在室内可收4个台,去室外距发射塔5公里可收2个台,我这是县城都是转播的节目,功率应该不大,信号最强的是103.9,

电路图;
1.2米拉杆天线,2--15p可变,3DB检波,L1绕1圈,L2用直径1mm长34cm的镀银线3根绞合后绕4圈,电感0.25uh,L3用直径1mm的镀银线绕2圈,耳机是助听机耳机或sc2--300或shh-1,

网友A:
声音咋样?有杂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咋样?有杂音没?

音质很好

网友B:
老师为什么L1是悬空的,,自己连接上声音会不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为什么L1是悬空的,,自己连接上声音会不会增加??

L1悬空是松耦合,对高频信号来说耦合已经足够强了,

L1,L2,L3都是独立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谐振回路的效率;

L1连接上,改变了分布参数,是必降低了Q值,灵敏度和选择性会下降的,

网友(2016-06-22):
老师的天线像是老电视机上拆的

网友:
参观学习,确实不错

网友:
有时间是一次,谢谢。

网友C(2018-01-25):
老师我安装你的这个做法仿制的不响,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安装你的这个做法仿制的不响,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发个图看看,FM矿机工艺很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安装你的这个做法仿制的不响,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发个图看看,FM矿机工艺

网友(2020-08-10):
真结实啊,军工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