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M微中周中放电路试验

楼主(2016-05-20):
在坛友lstvcss赠送的微中周基础上,通过试装微中周高频头并给微中周加上漂亮的外衣,算是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同时也激起了尝试制作成套微中周,并进行完整中放电路试验的愿望。

中放电路仍为坛中的经典电路,为方便调试采用印刷电路板的工艺

按照坛友lstvcss提供的参数绕制各微中周的线圈,加工框架等

安装好全部元器件的中放板

中放板通电测试

中放曲线

鉴频曲线

从扫频仪的初步测试结果看,微中周的扫频曲线还行。

下面还将继续筹备器材,搭建一个音频功放电路,与高频头和中放电路进行整体联调,检验一下微中周调频接收的实际效果。

网友A:
都用到印刷板了,为啥灯丝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到印刷板了,为啥灯丝不用??

谢谢关注。灯丝没有采用印刷电路主要是受印刷板尺寸限制,尽量使印刷电路走线简洁些,另外手工雕刻的工作量也少了许多。

网友:
独立中频电路做得漂亮,期待完整电路联调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灯丝没有采用印刷电路主要是受印刷板尺寸限制,尽量使印刷电路走线简洁些,另外手工雕刻的工作 ...

还想再了解一个情况:你用的这些瓷片电容,顶得住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再了解一个情况:你用的这些瓷片电容,顶得住高压??

电路中尽量选择用高压高频电容。在受条件限制时,屏压电路用500V的,阴、栅电路用100V的,鉴频电路用50V以上的。电路在实际工作时还没有发现意外情况。

网友:
看看接收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请教中周的具体参数,电容大小,线圈圈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中周的具体参数,电容大小,线圈圈数谢谢

你好,这套微中周是按照坛友lstvcss提供的参数而制作,二个线圈的中心距取值为15mm,经试验整体电路效果还不错。
微中周的具体制作参数请见《为了美化10.7MHz微型中周》文中21楼: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3444-2-1.html

网友:
楼主的工作非常有意义,电视中周很普遍大家都能找到,楼主很详细的制作介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但是中周的数据是否确切?醉翁老师的数据是电容33p绕33圈,24圈是否少了。

网友C(2018-11-21):
学生才看到这篇文章,给个电路图好吗?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生才看到这篇文章,给个电路图好吗?麻烦啦

谢谢关注。中放电路为坛中经典电路,可详见“10.7M微中周的全胆调频整机”第二十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9152

网友D(2019-12-22):
楼主好 请问这种高度的铝壳哪家淘的 请给个连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请问这种高度的铝壳哪家淘的 请给个连接 谢谢

谢谢关注。
这种铝材盒tb上有许多,尺寸为:25*25mm,长度和颜色有多种选择,但要注意内槽的位置。如图:
为配合中放管6J1的高度,本人选择了25*25*80mm的规格,然后将其均分为两段即:25*25*4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这种铝材盒tb上有许多,尺寸为:25*25mm,长度和颜色有多种选择,但要注意内槽的位置。如图 ...

谢谢回复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