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天线接多个矿机

楼主(2016-05-20):
这几天试验了一下,一条天线通过电容接多个矿机时,收同一个电台时信号变小;分别收听不同的电台时没有影响;

网友:
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吧。一副天线所能接收到的能量是固定的,相当于是一碗饭一人能吃饱,二人分一碗饭,都不能吃饱!是否如此?

网友A(2016-07-10):
如果用一根天线分别接受几个强台,升压整流后,结合起来作为矿石机电源,效果肯定很好。

网友(2016-05-21):
多制作,多试验,好啊。

网友B:
天线的长度不足够长?

楼主:
谢谢20O3版主老师加分加亮加盖图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长度不足够长?

假设天线足够强大,多台矿机收同一个强台,应该不会减小吧,同收一个弱台应该还会减小,

网友:
有从装修的去找费网线整

网友(2016-07-09):
有些个矢量的意思

网友:
去找废旧通讯铁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一根天线分别接受几个强台,升压整流后,结合起来作为矿石机电源,效果肯定很好。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网友:
这么看来我们矿机只用一个频率电磁波的能量,没有充分利用天线接收的能量,还有其他频率的电磁波能量是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