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车感觉发动机声音,看到这个管子掉了

楼主(2016-05-21):
今天开车感觉发动机声音,看到这个管子掉了。就是图上连接发动机上的那头,可能管子漏油发动机那脏,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的,掉了对发动机有影响吗,费很大劲才按好,应该是有人拔的

网友:
看着象经过三通连接空滤?

网友A:
看结构好像是铃木系的发动机,   你说的哪根管子叫曲轴箱强制通风管,连接滤清器盖子那一头是进气,  小管子 连接一个小结巴的哪个是出气,  连接发动机的那一头是混合管,   发动机在运转过程中 曲轴箱也是会做呼吸效应的,   所以发动机曲轴箱在吸气的时候从进气盒吸入新鲜空气, 然后在呼气过程中把曲轴箱的各种无用废气排出,此时被发动机进气吸入汽缸参与燃烧。  原理就是这样。   这个管子的松脱 与发动机性能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只是缺少了强制通风作用,润滑油等废物直接排向大气  不太环保而已。回复原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好像是铃木系的发动机,   你说的哪根管子叫曲轴箱强制通风管,连接滤清器盖子那一头是进气,  小管子 ...

版主就是高手,一看就是铃木的机子,这个管子应该是4s店给拔的。还有我请教一下首保换机油后发动机声音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B:
首保后声音大,是不是你清洗了节气门了的。一般清洗节气门后。节气门要清零,清零后同样的力度踩油门,可能比没有清洗前你发动机的转数要高一些。你可以开个几十公里后,等你的行车电脑学习后,噪音就小一点。我的车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就是高手,一看就是铃木的机子,这个管子应该是4s店给拔的。还有我请教一下首保换机油后发动机声音大 ...

声音大这个概念就不好定义了,  一般经过磨合后声音都会稍大一些, 还有机油粘度是不是太稀了?机油粘度越稀发动机噪音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大这个概念就不好定义了,  一般经过磨合后声音都会稍大一些, 还有机油粘度是不是太稀了?机油粘度越 ...

4s店给我换的是铃木专用15w-40机油,您觉得换什么油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4s店给我换的是铃木专用15w-40机油,您觉得换什么油好

机油型号没用错, 如果是新车 那就没啥问题了 我感觉是你的心理作用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型号没用错, 如果是新车 那就没啥问题了 我感觉是你的心理作用导致的

没错就好,谢谢了

网友C:
这机子看着有够老的了,不过用15W-40的,这种标号是30多年以前的了,15W可是相当的考验启动马达和电瓶的质量呵呵。

有机会用10W开头的机油试试,5W开头的不能用啊(老机子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保后声音大,是不是你清洗了节气门了的。一般清洗节气门后。节气门要清零,清零后同样的力度踩油门,可能 ...

没有清洗节气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好像是铃木系的发动机,   你说的哪根管子叫曲轴箱强制通风管,连接滤清器盖子那一头是进气,  小管子 ...

你真是什么都懂,录像机会,汽车也懂,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看着有够老的了,不过用15W-40的,这种标号是30多年以前的了,15W可是相当的考验启动马达和电瓶的质量 ...

  知道 15W 10W  5W 这些是什么意思么?
      W 是英文WINTER冬天的意思, 字母W之前的数值表示润滑油的凝固温度等级,5W等级对应的凝固温度是 -30℃ 10W对应 -25℃   15W对应 -20℃

   机油规格后面的 30  40  50  这个才是机油的粘度等级,数字越大粘度越大,

   所以呢 你怎么会说15W 开头的机油考验马达和起动机呢??  当然在规定环境温度范围内使用,完全不会影响到任何状态,  很显然你的理解肯定有一些欠缺, 关于机油规格规范的解释可以移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9372-1-1.html这个帖子简单看看,也许会有一定收货。

网友:
学习了,烟版确实对车颇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