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3D万用表改锂电供电

楼主(2016-05-21):
用锂电2块串联供电,充电分DC4.2V*2充电可以避免平衡问题,顺便把数据保持键去掉改成延时关机功能,电路很简单利用C经MOS管导通放电延时关机。

正常使用护套套住充电口

正常使用护套套住充电口

网友:
你改得真好,我有空也改一个

网友A: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我的就是才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2串保护板8.4V改的。充电更方便。普通使用,平衡冲问题可以忽略。

主要是单锂和单充手头比较多,取材方便。顺便上个UT61改造的

网友:
这表不错呀,原来搞促销的时候只买了一个,现在涨价了。而且精度还可以

楼主:
一个61E,一个61B,61E的不支持自动关机略有遗憾。

网友:
前两天路过一个汽车修理厂门前,看到这样一个表,随手捡了,回家打开一看就是保险烧了,用手中的基准测了下,最后一位数最多差一个字,比较准,有时间也学楼主改一下,这个表我最看好的是蜂鸣档声音很宏亮,电阻档最大测到200M,比手中现有所有手持表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这么好。。。。

是ut33D,淘宝上30多块钱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我的就是才用这个方法

你这是在夸自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2串保护板8.4V改的。充电更方便。普通使用,平衡冲问题可以忽略。

怎么改的啊?说具体点好吗?

网友: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改得真好,这表我也有,待有空我也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