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硅二瓦电台

楼主(2016-05-22):
弄了几台硅二瓦,硅二瓦电台是不是必需要用硅二瓦的专用电源?我用线性电源24V,2A的,直接接入硅二瓦,打开硅二瓦开关,然后电源上面的电流表就显示有1A左右电流,发射信号时,电流表指针也来回摆动,但是过了一分钟左右,机子里面有异味,立即关了电源,把硅二瓦面板拿下后,发现,有两个管特别热,后面的机子就没有敢试了。

网友A:
接收电流怎么会这么大,检查温度异常的元件应该可以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电流怎么会这么大,检查温度异常的元件应该可以找出原因。

这问题跟我的电源有关系吗?我确定电源输出是12V。刚刚又试了一台机子,打开硅二瓦开关,没接天线和耳话组,过一会儿又有异味出现。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硅两瓦电台是否是军用的,我记得70年代当兵时用过硅两瓦电台,如果楼主用的是军用硅两瓦电台,那时的电台用的是电池,我不记得电池组和后是多少V了。

网友:
搜说明书吧,

网友:
天线必须接好才是的。或者接一个假负载。

网友:
应该是13.5V的,用那种层叠电池,1.5V一片的干电池,9串两并

网友:
我有说明书联系我,你有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