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绕了一个R40CI高Q磁环线圈防潮处理

楼主(2016-05-22):
近期用0.04*220绕了一个R40C1高Q磁环线圈,想对线圈浸蜡防潮处理,请问此腊对Q值是否有影响。

高频腊

高频腊

网友A:
在炉子上搁个“锅”,把蜡烛丢进去融化也可,这样封的蜡,只要你不动它,蜡层一般是不会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炉子上搁个“锅”,把蜡烛丢进去融化也可,这样封的蜡,只要你不动它,蜡层一般是不会碎的。

普通的蜡烛能耐很高的电压。我实际用过在高频高压下的隔电压能力比电工胶强很多。在高压下更表显的强大的能力……比如用来封高压包……只是熔点太低了——室温高点就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蜡烛能耐很高的电压。我实际用过在高频高压下的隔电压能力比电工胶强很多。在高压下更表显的强大的 ...

按你这么说,适合在海南等四季如春的地方使用,四川、重庆这些火炉子不宜推荐?

楼主:
与第1款比,此高频腊性能如何?求解!

高频腊

高频腊

网友:
要求真是不低,以前工厂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此曾查过资料,记得不错的话,高频线圈用生物蜡最好(蜂蜡,虫蜡类),避免用矿物蜡(石蜡)。蜡烛大多是 ...

感谢G4-AAA老师提供帮助,辛苦了!

网友:
从颜色判断,这蜡杂质很多,,如果R40CI磁环防潮处理 ,,最简单的方法是买瓶透明指甲油,,热风机吹热 刷上就很好

网友D:
用蜂蜡好,30元可以买一公斤,太便宜了,够用一辈子了。

楼主(2016-07-30):
引用 网友D:
用蜂蜡好,30元可以买一公斤,太便宜了,够用一辈子了。

是蜂蜜里产的蜂蜡?
中药店里的白虫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蜂蜜里产的蜂蜡?
中药店里的白虫腊行不行?

正是蜂蜡,蜂巢割蜜后从巢盖里提炼出的蜡。     黄蜂蜡。介质损耗低。  分工业级和食品级。

蜂蜜里不产蜡。

白虫蜡不清楚。

网友:
任何材料都降低Q值,多寡而已。

蜂蜡软,不易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