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电子管收信机电源DIY

楼主(2016-05-23):
自从有了139一直没有电源,放柜子里十几年了,有朋友送给我一台139收信机配套电源,可惜瓤没了!只好自己DIY一个吧。(使用中乙电我调到80V,几乎没有交流声效果很好。

网友:
羡慕有139 的前辈。

网友:
偷瞟了一眼,有好几台军机,家底很厚。

网友:
不错,我正想搞139电源哪,也是有机器没电源

网友:
分立元件与三端稳压源正常工作,没有交流声就是好家伙。DIY的成就感,乐趣。

网友:
把  R 3,接 Q 2 集电极的那个脚 ,改接 Q 2 的发射极,会更好 。
另外,R 6 的中间脚,和接 R 5 的脚,应该有一根短接线 。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建议,那样就更稳定更安全。我用的变压器是原机自带的,交流高压绕组输出90伏,全波整流后最高到125伏,如果负载加重电压还往下掉。灯丝绕组交流输出5伏整流滤波后7伏左右,由于有1W多的功耗最好给317加个散热片,灯丝输入滤波电容的容量470U有明显交流声、4700U有可闻交流声、15000U几乎无交流声,祝各位朋友改进制作成功。

网友:
低屏阻6C19配合稳压电子管稳压,硒片给灯丝整流,6Z4给屏极整理,这样做出来绝对符合电子管时代的精神!

网友(2016-07-22):
原机自带的变压器是多大功率的?想仿制一个139电源!

楼主:
90x0.03=2.7w
5x0.5=2.5w

网友:
楼主装备不少,有实力!

网友(2017-09-11):
前辈,我前几日也偶得此机一台,也没有电源,后面是一个插头,里面有好几根线,都不知道哪个是干嘛的,您能告诉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139放了十多年了,全新的退役机,耳机、背包、天线、备用电子管全在,现在还没开始玩,就是因为没电源

网友:
楼主都都有222-1了, 139还有什么玩头??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用来干什么的?间谍用的吗?

网友:
139不是晶体管吗?

网友:
哇~厉害,这么复杂,我这做1965飞机收信机的电源还正在费劲呢。

楼主:
旁热管的好做,直热管的不好弄,直热管大多使用电池不考虑交流声问题,改交流供电这问题就突出了,所以要想办法降低交流声。

网友A(2018-03-24):
关于直流管机用外接交流电源,以前做过,当时也觉得挺好的,后来自制了电池电源,这才发现了交流电源的问题,用交流电源时,有些频点有干扰声,当时以为是电磁波干扰,后换用电池电源后,干扰没有了,这才明白这些干扰是从交流电源里传出来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我现在已经把交流电源放到一边去了,只使用电池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直流管机用外接交流电源,以前做过,当时也觉得挺好的,后来自制了电池电源,这才发现了交流电源的问题 ...

21楼的正解。

网友(2020-08-09):
这是我倒腾的139电源。
利用旧充电器改的
甲电用LM317得到1.2V灯丝电压;
乙电用DC/DC升压小模块得到70V电压。
这是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69530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