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中周调频电路联调效果及比较

楼主(2016-05-23):
用微中周装调的高频头和中放电路完成后,一直在考虑如何整合联调,体会实际收听效果。但手头缺少后级胆放的器材,并在短时间内还不一定能凑齐,只能另辟途径。
正好有一个多年前用傻瓜175模块和索尼CXA1238调频板搭建的播放器,就拿傻瓜175模块作为微中周高频头和中放电路联调的后级功放。

另外,手头还有一个MITSUMI FAE317-A01调频接收高频头,正好用来进行中放电路的效果测试和高频头的性能比较。

将中放电路与傻瓜175模块连接。

将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到88M的调制信号,并将信号输出固定在某个值。

先连接MITSUMI FAE317-A01调频接收高频头(拖1米长的软天线),接通电源后就能收听到电台信号,喇叭里传来清晰动听的声音,证明中放电路工作良好。调谐高频头接收88M调制信号,用示波器看到鉴频输出端的音频信号。

再改接微中周高频头,同样拖1米长的软天线,接通电源后收听不到电台声,测试高频头的振荡电路工作正常。分析:高频头接入中放电路后,因输出端的负载电容发生变化,10.7M中频失谐了。微调中周后,可以收听到电台声了。将高频头调谐到能接收88M的调制信号时,并通过示波器查看鉴频输出端的音频信号,仔佃微调中周使音频的波形最大最清晰。

在示波器各参数旋钮不变的情况下,从屏幕上看到的信号波形,后者明显小于前者,约为三分之二左右。

测试过程中,中放电路几乎不需作大的调整,即能正常工作。微中周高频头调整完成后即可正常收听,声音也算清晰动听,没有太明显的噪声和失真。

下面是微中周高频头和中放电路收听电台的音频信号波形(示波器接鉴频信号输出端)。

总的看来,微中周的调频接收电路在频率复盖范围内的电台信号接收能力还行,工作也很稳定。但比较FAE317-A01调频头,微胆高频头的中频信号输出明显较小,需要适当增加后级信号放大来提高信号的输出。

以上情况只是初步的测试、比较,还存有不完善的地方,仅供参考。

网友:
开声了祝贺!

网友:
出声了好。。

网友:
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网友:
电子管高频头比晶体管高频头灵敏度低增益小是很正常的。

网友:
        马兄不愧是一位高人,这种微型中周的确有明显的优缺点,其中就有Q值偏低的缺点,我在微型中周的美化帖子中已有分析。所以,在选用时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线圈个头小,调校灵光,中频响应好等优点。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与鼓励。在各位坛友的支持下,虽然顺利完成了10.7M微中周的初步尝试,但后面的细调工作还得继续,将努力改善和提高接收效能。这次微中周的尝试完全得益于坛友lstvcss提供的样品、参数和外衣的创意,在此深表谢意。

网友A:
祝贺老马微机开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老马微机开唱。

谢谢!也祝贺你们的套件越做越好,造福胆调频爱好者。

网友:
感谢马老师,你的经验已经成为我的知识,我也做但调频,因为没有经验常常陷入迷茫中,中放,鉴频,忙来忙去,却不知是否正常,马老师的鉴频波形太好了,我的也有类似的波形了,大大地增添了我的信心。

网友:
fm的中放带宽通常在200K左右,所以对中周Q值的要求比较低,中放增益不足可增加级数,提高灵敏度的关键是混频级(通常说的高频头)。

网友:
用微中周装调的高频头和中放电路

网友:
布局、元器件不拘一格,集大成的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