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保鲜柜内漏,蒸发器盘管

楼主(2016-05-23):
昨天一饭店的老板打电话说保鲜柜不制冷了,上门查看保鲜柜不小长2米,宽0.85米。打开后盖查看压缩机运转正常,风扇在转,冷凝器一点不热,百分之80管漏了,氟利昂没了,掐开工艺管只有少量的制冷剂喷出。和老板沟通好要换管,拉回家维修。到家已经是下午了,准备维修。
工艺管焊接头

工艺管

工艺管

1.先找毛细管;我用磁铁在冰柜上沿顺着管子的走向推着走,到哪儿没有吸力了就找到了。把毛细管截断,
2..把回气管在箱体的跟部截断,在箱体的内壁处打一个8个圆的孔,把回气管穿到箱体里面,回气管是6个的穿在后换的8个的管里正合适,焊接好,就一圈圈的盘,盘到离毛细管40厘米左右截断。用一节6个的管把它们连起来,这样可以消除制冷剂在运行时产生的叽叽声。毛细管太短,只有5厘米,焊的不好,
3,换过滤器,预防冰堵。
4.抽真空。没有打压,氮气没有了,今天阴天没敢用空气打压,怕冰堵。把焊口焊好基本没事。
5.加制冷液,r134a加了2瓶,完工
由于保鲜柜的玻璃盖没有拉来,只是简单试机可以制冷,制冷不好再到用户加制冷液
毛细管那里用铝箔纸粘好,没有照相

网友A:
管子要尽量帖平内胆铝皮,增大换热面积,那样没贴平整只能靠管子表面积换热,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要尽量帖平内胆铝皮,增大换热面积,那样没贴平整只能靠管子表面积换热,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好的,我把没贴好的,在整理一下

网友B:
修冰箱的帖子少见,详细过程多图修冰箱的帖子更少见!!   加精加分鼓励!!!

网友C:
盘管除了要平整外最好垫板用木锤拍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冰箱的帖子少见,详细过程多图修冰箱的帖子更少见!!   加精加分鼓励!!!

我修的这个冰柜,有不对的请您多多指教,这样我的维修水平才能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管除了要平整外最好垫板用木锤拍扁。

是的,拍平了接触面积大,有助于散冷,但不好拍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盘管除了要平整外最好垫板用木锤拍扁。

您这可是手艺活!费事费神, 几乎很少的维修师傅这样做了, 记得以前《无线电》还是《电子报》上有个广告 介绍的是一种铜管整形机, 其实就把圆管整形成半圆或者扁条 方便冰柜维修盘管的,  现在估计也没人会买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拍平了接触面积大,有助于散冷,但不好拍平吧

  可以 这个得有钣金手艺, 我以前见过一个大神搞过,那效果 简直就是艺术,冰柜4角铜管的拐角 几乎是非常精密的,别以为是用弯管器弯,那真是用木锤一下一下延展出来的,现在的冰箱维修,别说这手艺,就是能把盘管盘整齐的 就没几个

网友:
我也是维修制冷的,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修的这个冰柜,有不对的请您多多指教,这样我的维修水平才能提高

  文中 那些8个孔  6个管 4个管 ,刚开始看得我云里雾里的, 后来才知道 是8毫米孔 6毫米管 4毫米管  下次发帖最好注意一下 各种计量单位的词头尽量用标准化来说明,  家里太大了 南北差异需要翻译的事尽量少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拍平了接触面积大,有助于散冷,但不好拍平吧

久干手熟呀,好活还可以揭板内盘,就是不好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这个得有钣金手艺, 我以前见过一个大神搞过,那效果 简直就是艺术,冰柜4角铜管的拐角 几乎是 ...

原先净在家电维修论坛混,那里有高手,把铝板拆了,把管换在里面,在把铝板铺好,做的很好,我是做不了,像您说的砸直角弯,不好弄,现在的管壁太薄了,容易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中 那些8个孔  6个管 4个管 ,刚开始看得我云里雾里的, 后来才知道 是8毫米孔 6毫米管 4毫米管  ...

我们这里都这么说,叫习惯了😁,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久干手熟呀,好活还可以揭板内盘,就是不好要钱。

说的有理,那样太费事,钱要多了人家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