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整中波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的方法

楼主(2016-05-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利用仪器与万用表调整  。
   1 中频部分调整:从环形天线送出465千赫的中频信号,场强为10毫伏/米、调制频率为1000赫、调幅度为30%。收音机调在中波,双连全部旋入,此时收音机应有1000赫的音频信号输出。用无感改锥反复调整三个中周的磁罩,使输出最大。调节时应随时关小音量,保持输出在1伏以下。调整完毕将音量开到最大,此时收音机输出应不低于0.9伏才算合格。
    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结构与电子管的不同,有磁帽,微调细致,调节范围宽。这样可以凭听觉调整。
   2.中频调整:中频调整是超外差收音机工作好坏的关键,直接影响灵敏度的高低,应耐心、细心调整。调整前应将拉线盘、指针、刻度外壳等均装好。
    采用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制度放在30%,信号输出电压调到1伏,送出音频1000赫调幅的465千赫中频信号,经0.01微法耦合电容耦合到变频管BG1的基极。将音量电位器W1放在音量最大位置上,将双连电容全部旋入(即收音机调到频率最低端),在扬声器上并接一个输出毫伏表。接通电源。由小到大调节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直到扬声器中听到1000赫的音频信号,毫伏表指针指在中间位置。这时用无感起子(用有机玻璃或骨柄、竹筷子等非金属物品改制成的起子)调整中周磁帽,使输出声音达最大,毫伏表指针指到最大。如毫伏表指针已在满度还未到达最大,可减小信号发生器输出,使表针回到中间位置,以便观察到最大值。调整中周应从B3开始逐级向后调,然后再由B6逐级向前调到B3,反复数次,直到输出声音最大且毫伏表指数最大为止。说明中频465千赫已调准。
  二、中频频率的调整
    在收音机的整机调整过程中,中频频率的调整是决定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关键。中频变压器在出厂时都已调好,而且也不易失谐。在正常情况下不可随便乱调,以免失谐而使收音机性能变差。只有非调不可时,如修理中更换了新中频变压器或中放管等元件,才需要调整。
    1.新中频变压器的调整:在调整前要查明变频和本振电路是否在工作。将收音机调到一个电台,用改锥将本振部分的双连电容器短路,如果喇叭里的广播信号消失了,说明变频和本振电路都在工作;如果将双连电容器短路后喇叭里仍有广播信号,说明通过中放级的不是经过变频的中频信号,而是像直接放大式收音机那样直接窜到后级去的,这时调整中频变压器不仅调不好,反而越调越乱。
    经过上述试验证明变频、本振都在工作,就可以开大音量电位器,旋动双连,移动磁棒线圈,使声音最大,然后用无感改锥慢慢调中频变压器内的磁心。由后级向前级逐级调整,一边缓慢地左右旋转磁芯,一边听声音的大小,反复调2~3遍,直到声音最响为止。在调整过程中应随时转动音量电位器,使声音不要太大,以免人耳对很响的声音变化难以分辨出大小。并需注意用来调整的电台信号不能太强,以免在自动音量控制作用下,中频变压器偏调了很大范围而音量却不发生变化。为此,我们可以先调强台,后调弱台,使所有电台信号都调到声音最响,这样三个中频变压器就比较统一了。需要说明,用这种方法调的中频不一定调准在465千赫。最好是用信号发生器送来的中频信号进行调整才比较准确。
    2.旧中频变压器的调整:如果中频变压器是自制的或是旧的已经调乱,可以找一台好的收音机作为标准,用它来作中频信号源。准备一根30厘米左右长的双股绞合线,利用其双线作为电容耦合,一根接入标准收音机的第三中频变压器次级取出中频信号,另一根接在被调收音机双连电容器的信号连的定片上,连通两机地线,如图4所示。接好后,打开两机电源开关,用标准机收一电台,听被调收音机的声音,由后向前逐级调整中频变压器磁心,每次调整都使声音达到最大,反复调2~3遍。

怎样调整中频变压器
    在一般业余条件下,总希望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方法来调整电子管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使它准确地调谐在465千赫中频频率上,以取得良好的收音效果。
    中频变压器(以下简称“中周”)在出厂时都已调在规定的465千赫频率上,但装到收音机里以后,由于底板布线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分布电容,以及电子管的极间电容和电源电压高低变化等因素,都会使中频失谐。所以整机装好后还需调整一下中周。
    一、不用仪器调中周
    在调中周之前,首先在中波段的低端600千赫附近收听一个电台,例如640千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准到电台上。由于准确地调谐到了所接收的电台频率,检波负载电阻上的直流负电压也最大,这时自动增益控制(一般以AGC表示)作用也最大,所以就有一个较大的直流负电压加到调谐指示管6E1的栅极上(见图1),使它的屏极电流减小,从而在屏极电阻R上的电压降减小,屏极电压升高,控制棒上的电压也随之升高,控制棒与荧光屏之间的电位差就小,控制作用就减小,荧光屏的发光面积就大,阴影面积变小。根据这个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荧光屏发光面积的大小,来判断中周是否调准。
〖图片〗宽464×高307
    调整的步骤是:先调输出级中周的次级,再调初级,然后调输入级中周的次级,再调其初级,如图2所示。每次调整均按荧光屏面积调到最大,即阴影最小为调准。
〖图片〗宽1290×高274
    二、万用表调中周
    上述自动增益控制作用最强时,中放管6K4栅极上的直流负偏压也最大,使得中放屏流减小,从而在中放阴极电阻(图中表笔所接)Rk上的自生偏压也减小。自生偏压(或叫自给偏压)等于Ia×Rk(Ia是屏流)。Rk不变,Ia减小时,自生偏压也减小。因此,我们可用万用表直流电压25伏档或更小档,如图3所示测量阴极电阻Rk两端的电压降。测量时黑表笔接地端。并按图2的调整步骤调各级中周的磁心,以Rk上的电压调到最小为准,由后至前反复调几次,直到电压指示无法减小为止。
〖图片〗宽660×高506
    三、利用陶瓷滤波器调中周
    半导体收音机里用的2L465A陶瓷滤波器,对各种频率的阻抗是不同的,在它的谐振频率465千赫时,它所呈现的阻抗最小,见图4。因此,把它接在中放阴极电路,465千赫中频信号的负反馈就小,中放增益大,从而就提高了对465千赫信号的选择能力。这里利用它的选频作用,将它接在中放电路里和上述方法结合起来调中周,就能将中频频率调得更准确。
〖图片〗宽462×高338
    具体方法是:①将2L465A陶瓷滤波器接入阴极电路代替图3中放管阴极旁路电容(Rk旁并联的)Ck;②按照上述图2的调整步骤,将自生偏压调到最小;②再将阴极旁路电容并联在阴极电阻Rk的两端,看并上时电表的指示或阴影面积是否减小。如不减小,说明各级中周已准确地调在465千赫中频上。如有减小,说明中周是调在了偏离465千赫的频率上,陶瓷滤波器对偏离465千赫的中频有一定阻抗,形成一定的负反馈使增益减小,经检波后取出加到中放管栅极的AGC负压也相应小些,屏流也不是减到最小,从而阴极电阻两端的自生偏压也不是最小。这时并上Ck后,由于Ck对465千赫和465千赫附近的频率来说,阻抗都很小,抵消了陶瓷滤波器的作用,所以阴极自生偏压将进一步减小。遇到这种情况,可稍稍改变本振线圈磁芯的位置,或将双连略为偏调一些(但仍要能听到原来电台的声音),使本振频率适当变化,再按上述①②调整过程进行调整,直到并上电容Ck后,电压表指示或阴影面积不再减小为止,就调准在465千赫上了。
    四、如何调整已调乱的中周
    中周是超外式收音机的心脏。中周失谐,就会导致收音机灵敏度降低或选择性变劣,甚至无法收音。因此,在调整中周时必须按一定的步骤进行,不可随便乱调,否则容易调乱。
    对于原先装在收音机里被调乱了的中周,可先打开电源开关,让收音机先预热半分钟,然后将音量开关开得稍大一点,就能听到微弱的交流声,这时可用天线尾线擦底板,或用左手拿螺丝起子(手指贴在金属部分)去碰触中放管6K4的栅极(1脚),一般都能听到咯咯声,同时按图2的步骤,右手拿没有感应作用的起子调输出中周的磁芯(先调次级线圈磁芯,后调初级的)使咯咯声最响。然后用天线尾线擦底板或用螺丝起子去碰触变频管的信号栅(7脚)或双连定片,右手调输入中周的次级线圈、初级线圈的磁芯至咯咯声最响。这时就能收听到电台的播台了。但这时的中频频率只不过是调在和465千赫中频相接近的频率上,然后再按前述方法调准中周。
    五、调整中周时应注意几点
    1.在调整中周之前,应检查收音机变频级是否正常工作,可用螺丝起子去触碰变频管6A2的信号栅(7脚)或双连的定片,如扬声器能发出较大的咯咯声,说明变频级在工作。收到的信号是经变频后送到中放级去的,这时调中周才有意义。如触碰后没有咯咯声,则说明变频级没有工作,中放收到的信号可能不是经差频后的中频,而是外来的高频信号,应排除故障后才能调中周,否则越调越乱。
    2.在调中周时,一般可收听信号较弱的低端电台,同时要将天线尾线团起来,使输入信号尽可能小些,这样信号较稳定,调谐时音量大小变化比较明显,易于调准。
    3.在调中周的过程中,不能任意变换所收的电台,即不能旋动双连可变电容器。否则先调好的中周和后调好的中周谐振频率将不一致。(上海59中学 毛伊杰)

补充内容 (2016-5-25 17:48):
文章太长,需耐心看。不要看一字代全篇,或者断章取义
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结构与电子管的不同,有磁帽,微调细致,调节范围宽。这样可以凭听觉调整。
这句话是说晶体管收音机完全可以仅凭听觉就可以调整中周...

补充内容 (2016-5-25 18:03):
怎样调整中频变压器
从这行往下是电子管的可供参考。

网友:
这个与电子管?晶体管有关?怪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要的是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的调整方法,楼上却发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的调整方法。当然,原理是一样的,呵呵 ...

你仔细看看吧,上面的文字是针对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的调整方法。你看看中周的调整数量就知道了。
电子管收音机的中周调整比这个复杂的多请见“电子管技术”板块里面的有关帖子。
哈哈。秀才读书读半边。有一半是晶体管,一半是电子管的。

网友:
上个教程图吧,
这个都说不难,可能调好的人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6晶体管机,只有一个中周,简单很多,电子管我现在看着都害怕,那么多线圈,没有技术的积累,不是凭 ...

那叫外差式不是超外差式。电子管比晶体管电路简单,也比较好玩。朋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6晶体管机,只有一个中周,简单很多,电子管我现在看着都害怕,那么多线圈,没有技术的积累,不是凭 ...

6管机器,应该至少有2个中周,1个振荡

网友:
以上种种,不知是不是工厂的调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