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AU6和EF86能代换吗?不考虑引脚的排列。

楼主(2016-05-25):
请问6AU6和EF86能代换吗?不考虑引脚的排列,如果不能代换,参数相差大不大?

网友:
6AU6≈6J4(国产)。EF86≈6J8(国产)。管脚相同性能基本一样可以直接代换。

楼主:
谢谢,我想问的是用EF86直接代换6AU6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的是用EF86直接代换6AU6是否可以?

一个是高频管,一个是低频管。参数差别也较大。不知你用在什么地方。用在高频电路EF86不能代换6AU6。用在低频电压放大还可以商榷。

楼主:
音频放大,手上没有6AU6,想用EF86代换,不知道可行性

网友:
6AU6等同于EF94,EF86等同于6276,低噪声五极管,两者参数相差很大,不能直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