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CPU代换问题,看参数一样的。

楼主(2016-05-25):
有2个U,其中一个是intel core duo 1.83Ghz, 另一个是intel core 2 duo 1.83Ghz.   这2个U可以互换吗?看资料是基本一样,就是前者单核,后者是双核,请懂的老师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型号没有只有主频 判断不了,最简单看引脚数,引脚数决定接口平台,一样即可互换

网友B:
intel core duo 1.83Ghz是T1300系列。intel core 2 duo 1.83Ghz最大可能是T1400系列,也有其他系列。
针脚都是478,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 core duo 1.83Ghz是T1300系列。intel core 2 duo 1.83Ghz最大可能是T1400系列,也有其他系列。
针脚 ...

对于是t1400 和t5600 ,能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没有只有主频 判断不了,最简单看引脚数,引脚数决定接口平台,一样即可互换

t1400和t5600分别型号,能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是t1400 和t5600 ,能换吗

可以代换只是CPU功耗由28W(双赛扬)上升到34W。换时处理好散热(清洁,导热硅脂)。
原来t1400 总线533,t5600 总线,667,BIOS自动识别,如果不自动就手动。不然就降频使用。

网友:
看针脚,同针脚都能换

网友:
478针的现在没啥价值了

楼主:
功率升高了,发热更厉害。其他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
频率相差不大的话 建议还是别换了

网友C:
T1400是965平台的,T5600是945平台的,两个都是笔记本CPU,针脚有点差别,你装都装不进去。T1400可以升级T5600,不过性价比最高的还是T8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400是965平台的,T5600是945平台的,两个都是笔记本CPU,针脚有点差别,你装都装不进去。T1400可以升级T5 ...

型号应该搞错,是t2400,和t56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型号应该搞错,是t2400,和t5600

T2400的话,945的,升T5600还不如升T7600,现在这些老U都是白菜价。945没有Q系列的四核U可升。T7600已经是此平台最好的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2400的话,945的,升T5600还不如升T7600,现在这些老U都是白菜价。945没有Q系列的四核U可升。T7600已经是 ...

是,可是7600价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