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连】--- 八连可变电容

楼主(2016-05-26):
八连可变电容

小弟 不知 天高地厚,自不量力,妄想 学习、仿制、娱乐 马兰士 10B 高频头。

无奈,苦寻八连(不是南京路上的)不果,十多年来,未了心愿。矿坛高人,如能仿造,在下 俸银八百元,先谢。

楼主:
多年来,搜集了不少 四至八连,企图 加工改造,苦无工具 而又动手 能力差,迟迟 不敢动手。

网友:
我的垃圾堆里也有两

网友:
再给您一个。

网友:
8连,很少见吧,大伙都是从哪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图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白了,多几联少几联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轴的长短,轴长就多几联,轴短就 ...

老师您好~
说一点儿我的小想法
轴长短不是问题,中间每片用瓷环隔离,就是材料需要买那种知道介电常数的,要不然做好了回来测试比较费钱要用专业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图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白了,多几联少几联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轴的长短,轴长就多几联,轴短就 ...

理智、自信 + 精练、实干 = 成功 + 喜悦。

网友:
都是好宝贝,很多都没见过

网友:
每个线圈中间一个铜螺丝。

网友:
一个长丝杆,2个配套的齿轮,加固定装置,可以把两个4联弄成8联。弄4个配套的齿轮和固定装置,可以把4个双联弄成8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