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2款途胜空调的问题!

楼主(2016-05-28):
   我的2012款2.0四驱途胜,去年夏天新加的冷媒,加的时候也检查了管路高低压系统,没有发现漏点,今年夏天又到了发现空调不给力,维修汽车空调的地方检查说又缺冷媒了,检查还是没有发现漏的地方,到底问题出在哪?各位朋友有类似的经过吗?给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修空调的都喜欢说缺冷媒, 缺不缺,很多人也只能说是听之任之,  其实车上空调高压管上会有一个视液镜 空调运行的时候观察这个小玻璃窗 就能知道制冷剂够不够, 正常情况下是液晶里都是充满透明液体,说明制冷剂是足够的, 如果有少数气泡(气泡如芝麻粒大小),说明制冷剂在合理范围内,  如果 制冷剂成泡沫状 说明制冷剂确实少了一些需要添加    看到白色浓雾 那就是已经很少 几乎没有效果了。 车主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 不过汽车空调基各种接头本都是靠密封圈密封, 所以都会出现不同情况的泄漏 加上134A制冷剂的分子体积要比别的制冷剂更小, 从橡胶管  渗出  的量也比较大  经常添加也是有可能的,  制冷够不够 一般就是看出风口温度了, 正常情况下出风口到10度左右就是很好的。 自己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空调的都喜欢说缺冷媒, 缺不缺,很多人也只能说是听之任之,  其实车上空调高压管上会有一个视液镜 空调 ...

谢谢烟版的解答, 有长见识了!

网友:
制冷剂缺了不凉,加多了同样不良,就跟机油加多了运行阻力过大一个道理。

而且冷媒加多了,管路上的油封就更加倒霉了,随时有牺牲的危险,一个冬天就漏光了。如果是缺一点的话,也仅仅是制冷慢而已。

网友:
看看空调管各个接头有没有潮湿,有就换胶圈。

楼主:
谢谢4楼5楼的朋友!

网友B:
冷冻机油与制冷液一起循环,看看是否有渗出?顺藤摸瓜。找漏点?以往维修发现,缺少冷冻机油导致压机损坏?如果缺液也要补加冷冻机油,?

网友:
不懂。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冻机油与制冷液一起循环,看看是否有渗出?顺藤摸瓜。找漏点?以往维修发现,缺少冷冻机油导致压机 ...

看来矿坛不光无线电电脑高手多,想不到汽修方面也是人才济济,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