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d50cj可以做功放?

楼主(2016-05-28):
如题,一个管子可以做功放吗,哪位老师有参数给个看看,要是有现成的电路最好

网友:
老元件还是留着修机,现在的功放集成块更容易做吧

网友:
我想这个管子大致类同于3AD30吧,不过就一个管子最多可以作一个甲类单管变压器输出功放,没多大的实用价值,所以还是留着玩赏吧。

网友:
它的老型号好像是3AD6.

网友:
3ad50是3ad6的改进型,3ad6参透电流大,耐压低,放大倍数同批次离散性大,为了配套全国联合设计黑白电视机场输出管,改进工艺生产了3ad50,各项指标均有大幅提高,外观上,3ad6管帽象dd01管,呈馒头形,管座较厚
,3ad50管帽象3ad30管,呈平顶形,管座尺寸同3ad6,两者可直接互代运用,

楼主:
内容好吧,那就是不值得一做看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
10W低放管,不怕费电的话,可做个A类低频小功放。

网友:
可查以前的JK系列扩音机。推动部分都是3AD6,都是单管甲类。一般17V输出阻抗600欧,大约500毫瓦至1000毫瓦。。。。。

网友:
一根车条可以组装自行车吗?

网友:
     3AD50C-J.就是3AD6C。3AD6C是标准化之前的命名。74年贯彻电子工业部颁发标准(部标)把企业标准型号3AD6C:D,3AD7C;3AD10统一为部标型号3AD50C。又如常用的3DG6A---D对应的统一部标分别对应3DG100A---D。
     部颁标准分民用品与军用品。前者按照SJ614—73,后者按SJ908—74进行生产。区别主要在于规定管子的热冲击试验温度不同。3AD50C-J就是按后者生产的军品。
     3AD6参数与电路网上都可以得到。

网友:
好像还分厚壳和薄壳的。

网友A:
当年的上海无线电四厂生产的4B9-3用的就是该管,推挽输出3瓦,如用在单端也就能有0.5瓦,还要大的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上海无线电四厂生产的4B9-3用的就是该管,推挽输出3瓦,如用在单端也就能有0.5瓦,还要大的散热片。

恩。我也是在收音机的板子上拆的,散热片有。功率太小了,貌似声音也不怎么样

网友:
感觉这类大功率锗合金管的截止频率太低。应该用共基极推挽放大,有利于提高频率响应,并提高耐压。耐压低也是锗管的一个缺点。
用输入变压器推动挺合适的,阻抗越低的电路变压器越容易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在收音机的板子上拆的,散热片有。功率太小了,貌似声音也不怎么样

音质还不错,就是高音差一点,玩玩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