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器的寿命

楼主(2016-05-28):
电解电容在电路中实际要承受的电压不能超过它的耐压值。在滤波电路中,电容的耐压值不要小于交流有效值的1.42倍。使用电解电容的时候,还要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不同电路应该选用不同种类的电容。揩振回路可以选用云母、高频陶瓷电容,隔直流可以选用纸介、涤纶、云母、电解、陶瓷等电容,滤波可以选用电解电容,旁路可以选用涤纶、纸介、陶瓷、电解等电容。电容在装入电路前要检查它有没有短路、断路和漏电等现象,并且核对它的电容值。安装的时候,要使电容的类别、容量、耐压等符号容易看到,以便核实。

寿命估算(life expectancy):电解电容在最高工作温度下,可持续动作的时间。

lx=lo*2(to-ta)/10

lx=实际工作寿命

lo=保证寿命

to=最高工作温度(85℃105℃)

ta=电容器实际工作周围温度

example:规范值105℃/1000hrs

65℃寿命推估:lx=1000*2(105-65)/10

实际工作寿命:16000hrs
电解电容工作温度升10度,实际工作寿命减半。

网友:
好帖子 学习了  多一点技术贴就好了 会让人进步的

网友:
多点学习多点进步

网友(2017-05-23):
电容怎么存放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
电容存放需充满电还是放完电存放

网友:
多一点技术贴就好了 会让人进步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好帖子!真正的知识贴,以前没有仔细研究过电解电容的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