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半个月做的环形天线接收短波没什么效果

楼主(2016-05-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只是想做副没有电动调谐的,想着天线要放在窗户边用,调天线频率要在收音机与天线间来回走这样太麻烦了 ...

  楼主的作品很优秀,但实际效果不会很理想,因为从短波接受天线来看,并不是环形的,在短波广播的频率段的天线不能采用闭合环形结构,这样的结构非但增加不了短波信号的强度,反而会使本来接受的信号受到削弱,这种形式的天线在超高频(如电视频道、FM频段)是一种标准天线,在这种情况下配以阻抗相当的馈线就是一种天线形式,对于短波广播段的天线只有单根的金属导线作天线并经单根导线引入室内,这样天线就感应的无线电场强度,感应电场强度与天线的高度与长度成正比,这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网友(2016-10-15):
就这个图 很简单的 不调谐了 方便的很啊 呵呵

网友(2016-05-29):
没效果?不会吧,今年春天用过这个方案,效果很好啊,建议检查一下接收机天线输入口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输入阻抗是不是匹配。另外这种方案的天线最好加一级高放(不要求很高的增益)。

这个是磁环天线,发现这个方案控制起来实在麻烦,现在只用一个大环通过300欧电缆至接收机(内部有一级变容二极管调谐高放),这样调节起来方便多了。

最后提示,大环天线作为短波段接收使用时水平放置能最大程度拾取信号,而做AM波段接收时垂直地面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都是新的,就是不用电缆连到收音机把收音机放在环边上感应也没有什么效果,没有把噪音压下去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我当时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嫌麻烦不用了,当时调节可变电容谐振点很尖锐,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作品很优秀,但实际效果不会很理想,因为从短波接受天线来看,并不是环形的,在短波广播的频率段 ...

谢谢版主!我是好几年前看到杂志上介绍怎样制作这种天线当时很心动,一直想做副来试试没有机会做,到现在有机会了就做了一副,没想到没有书上与网上说的那么好,他们这种天线效果比长天线好,接收信号噪音比长天线低,可实际做出来的却不怎么样,噪音大信号没有增强反倒是噪音增强了

网友:
接收发射缓慢

网友B:
请楼主认真检查一下,是否为双联电容谐振Q值太低?考虑增加一级高频放大器,适当增强高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认真检查一下,是否为双联电容谐振Q值太低?考虑增加一级高频放大器,适当增强高频增益。

没有Q表测不了,后面准备买过一个双连换上去试试,增加放大电路麻烦,换了电容实在还不行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认真检查一下,是否为双联电容谐振Q值太低?考虑增加一级高频放大器,适当增强高频增益。

请教版主,导致双连Q值下降的因素主要有几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线到此制作完毕,天线输出插在收音机上

馈管外皮如果不是聚四氟乙烯的就去除掉或用直径6一12m m的紫铜管
改为周长2米的大环
小环用1.5平方的细线做,线直径大或环直径大对大环影响大反之小,由实际实验定;
可变用磁柱磁轴镀银镀金最好,且用洒精仔细擦干净;
以上是我的一点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导致双连Q值下降的因素主要有几种

试答:1. 油污;
           2.锈蚀;
           3. 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Q表测不了,后面准备买过一个双连换上去试试,增加放大电路麻烦,换了电容实在还不行就不用了

您的作品很漂亮,不要轻言放弃,多参考一下各位老师的建议和经验,对制作和改进会有帮助的。

网友D:
大环头部距离太远,拉近到3cm,小环用6mm铜线好,距离也是3cm。管子最好用pe管。
该大环天线噪声可以非常低,但是没有20m直天线信号强。20m天线噪声非常大。大环可以定向接收短波信号。20m天线不好移动。各有好处。
如果室内有噪声。可能是你家的电灯干扰了。关掉所有的灯就会好了。

补充内容 (2016-6-5 02:00):
头部距离应该是3mm是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馈管外皮如果不是聚四氟乙烯的就去除掉或用直径6一12m m的紫铜管
改为周长2米的大环
小环用1.5平方的细 ...

馈管外包的好象是热缩管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起先用的就是紫铜管,如果改成周长2米的环那双连容量不够,5M以覆盖不到了,下不准备买个瓷轴的双连,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答:1. 油污;
           2.锈蚀;
           3. 质量。

有污没有,锈蚀也没有定动片也没有氧化,质量这个就不知道,双连是人民牌的。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环头部距离太远,拉近到3cm,小环用6mm铜线好,距离也是3cm。管子最好用pe管。
该大环天线噪声可以非常低 ...

大环头要拉近那这个新拆了重做了,小环头距离是3厘米多。谢谢您!

网友:
输入阻抗可能不匹配,你的收音机上的那个天线接口是50欧才好。

网友:
把馈管大环两头的内芯和外铜皮连接在一起试试。
俺那60米的二分之一馈管做的室外天线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不匹配的话应该是在小环与50-3的同轴电缆,电缆与收音机不会不匹配,资料里小环就是直接接到电缆没有 ...

也可能收音机的天线输入阻抗不是50欧的。

网友:
做环形天线那个小环的大小和位置很重要!不然输出阻抗是不对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作品很优秀,但实际效果不会很理想,因为从短波接受天线来看,并不是环形的,在短波广播的频率段 ...

环形可以用于地波和天波的发射和接收,属于圆极化天线,效果还是不错的。至于您说的长线天线需要配合天调实用效果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不匹配的话应该是在小环与50-3的同轴电缆,电缆与收音机不会不匹配,资料里小环就是直接接到电缆没有 ...

除了上述几种要注意的情况,小环是大环的十分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里面说都是说小环是大环的1/5

你先试一试,看效果。就用粗铜线,简单。

网友:
这个天线选择性好,有方向性。长天线噪声一片,该天线可调节方向选台,效果好噪声小。我的大环只有700mm直径。竖直放置。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天线一定存在什么问题,这个东西的效果非常好的。当可变电容调正时,有用信号立即变强,而临近的信号大幅度减弱,秒杀十米软线或者2.8米拉杆这一类的天线。

网友:
实际用ft817试过10m信标台,调正后信号稳定,底噪极小。这个天线的好处在于大幅度减小临近频率的干扰和底噪。还有建议楼主检查或者更换可变电容,有些样式看起来不差的电容,可能性能非常差。电容的质量大体有以下方法分辨,铜片比铝片好,瓷轴比金属轴好,镀银比没镀银好,瓷座比环氧板座好。这个天线非常值得一做,就是使用略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试了用这环形天线接收土耳其电台,不用这天线根本收不清使用天线后能听清楚,这台发射功率500KW,发射台 ...

土耳其和罗台是什么时段接收的,是那个频率?我晚上也收一下。

网友(2016-08-06):
这个天线结构简单,易做,效果也不错,同地点,同时间对比过7楼上的10米鞭天线,大环放在一楼靠墙的位置,7050抄收山东100W台,大环胜出。
15楼的理论哪来的?闭环的天线适合接受,所有闭环的天线接收底噪都要比开环的小很多,这个是铁律,也经过多次的实战

网友:
原形是广坛罗教授10年前翻译过来的,经过很多人测试过,效果不错。

网友:
这外壳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作品很优秀,但实际效果不会很理想,因为从短波接受天线来看,并不是环形的,在短波广播的频率段 ...

短波天线使用闭环结构也是可以的,前提是和C一起形成可调谐的LC回路。这个LC回路再通过低阻(例如50欧或75欧)电感的紧偶合,达到增强所接收信号的目的。

闭环结构的特点是接收信号的主体是磁场,而开环结构或者线天线所接收的信号主体则是电场,显然闭环结构的静电噪声会小很多,这也是这里的各位坛友能够接收如此远距离的电台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额外增加了一个独立的调谐回路,人工调谐的复杂度自然增加了。

网友:
劳民伤财,搞清原理最重要,手工不错

网友:
1、说明你处电磁环境差。
2、不能用电动,要手动(开玩笑)
3、

网友:
刚开始看到这个帖子,还以为用在小功率QPR上用的,,,看环环制作的,也像是给小电台用的,,最后却是给收音机用,!
问下:1、你的这个小环,在几M上起振??
          2、你得这个小环天线是用环形天线计算器算出来的?还是用已有资料直接制作的?

网友:
这个天线名称是小环天线,周长是波长的几分之一或更短。特点是接受噪音低,增益是负的,(相对二分之一波长)。输出阻抗是50欧姆,一般专业接收机是这个输入阻抗。它的调谐点非常尖锐,你的电动结构很难找到谐振点。民用收音机一般的天线输入阻抗是不是匹配?

网友:
提供几点建议:
1 检查天线接口是否正常。 可以先连接天线和电池负极检查效果
2 调谐机构是否过快。小环天线在调谐范围的低段带宽一般只有5到6khz 需要仔细调谐。
3 室内使用小环天线受建筑物影响较大。室内使用的时候 很有可能理论范围的两端并不在实际谐振范围之内可以在室外测试一下
4 小环天线的圆心两侧是增益零点。检查一下是否是圆心对准了需要接受的电台,可以调整一下方向

网友:
你肯定是哪有问题,这个我做过,效果那是立杆见影啊

网友:
资料介绍的小环是大环的5分之1。

网友:
现在的电磁环境相当的差,天线增益高了噪音也随之增大了

网友(2016-10-15):
首先 这种天线还是不错的 开始我也是使用大小环双环结构的带调谐空气电容的环形天线 确实优于10米长线

虽然环形天线增益是负数 但是闭环对近距离也叫近场电场干扰衰减的很好 虽说不是百分百 但是立竿见影

这样的话 信噪比提升明显

再说长线天线 虽然增益较高 但是近场电场干扰很大的情况下 开关电源很多的情况下 所要接收的信号强了 但是近场噪音更多的进来了 信噪比不好 信号即便到了59 但是噪音58 信噪比没有任何优势而言 一定会败下阵来

如果是到了野外的话 也就是说干扰背景本底噪音很小的情况下 长线就有优势了 但是这又比不过架设其他大中型天线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后来到现在应用的是只有一个大环的环形天线 大环通过9:1巴伦 自然理论上说最好是25:1巴伦 转换为50欧姆 然后接10db-30db放大器 最好是LNA就是说低噪声的 对于短波段不必要那么低噪声 然后通过50欧姆优质同轴电缆接到接收机即可

这种单环的结构 不需要调谐 全频段 到60MHZ仍然有效 低频段能到30KHZ 很低的哦

放大器可以开关 有时候不需要开放大器 仍然有有效的增益和信噪比

网友:
好东东,效果应该非常好的

网友:
补充一句 不用很粗的线 不过我没有实验网线那么细行不 呵呵

其实用铜环效果不好 我的意思是时间长了会氧化 很难看 同轴电缆50-2 接屏蔽层做大环就可以

那个放大器接到接收机那边也可以 最好是出了巴伦就接LNA

还有就是环大点信号好 只要你有地方放 呵呵

最好是能旋转 这有方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兄台的高放电路?

两个图分别是晶体管版本和电子管版本(图中包含高放级和混频级)

场管版本

场管版本

电子管版本

电子管版本

网友:
上星期,在某大腿的指导下,我也用-5电缆做了一个周长4米的loop天线,用在短波业余段,是下图这种结构,

小环的耦合很重要,一定要贴着大环。同时,小环周长大约是大环的1/5。因为这个天线的大环本身就是一个调谐回路,所以,接收机调整到这个天线的谐振频率以外,会很安静,在谐振频率时沙沙声最大。如果调整电容,接收机的噪声没有明显变化的,要么就是小环耦合的问题,要么就是频率跑偏了。 另外,这天线带宽较窄,几十KHz~百来KHz,这种电容,旋转一度的角度,谐振频率就可能跳过去了。

天线选择性好,有一定的方向性,负增益,噪声低(电台S表显示低大约2).祝成功。

网友:
真复杂,都是学电子或通信专业的吧?

网友F(2016-12-10):
等了二个月,没办法不发声了    ;  因我没能看清照片

请问楼主是否把同轴馈线的外皮网线首末端全数短路接了地去了呢?

还是外皮,接一个空连,芯线,又接一个空连?没法看得清

我想正确的方法是外皮网线和芯线都短接在一起成为一圈线圈,然后接可变定/动片,只用一个空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等了二个月,没办法不发声了    ;  因我没能看清照片

请问楼主是否把同轴馈线的外皮网线首末端全数短路接 ...

请问下,环形天线接收是否有增益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等了二个月,没办法不发声了    ;  因我没能看清照片

请问楼主是否把同轴馈线的外皮网线首末端全数短路接 ...

楼主只用了同轴电缆的外铜皮,没和内芯线短接在一起,内芯线空着。
见7楼和3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环形天线接收是否有增益呢?

太久不见了,

天线增益是以1/4波长偶极天线为0DB进行等高对比,目前没有人做过有关实验,如你有频谱仪可以一试,

要注意环天线要在小圈变换成50欧,因频谱仪输入端子是50欧不平衡.

如无法测量和修正小圈子阻抗可用小功率发测SWR方法改变小圈子周长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只用了同轴电缆的外铜皮,没和内芯线短接在一起,内芯线空着。
见7楼和31楼。

可能这正是失败的关键,芯线的分布电容把天线的能量吃光,或改频到了带外去了

网友(2017-03-17):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好长时间没有登陆。外皮接电容一端,芯线接电容一端试过,都一样没有改变、各种方法都试了没 ...

我现在也忙得象卓别林吃那个失控的【自动送玉米机】那条高速转动的玉米一样,

你还是不清楚我的意思;不管你芯线接什么,网接什么.例如RG59这种馈线,最高级的那种,每三米芯线和地网

就有二百多PF,你怎么接都一样,这个电容加上大环本身有数十PF的分布电容,再加上电路中的可变电容,接收

范围就离开了波段,跑到没电台的波段去了.

改进的办法是把馈线始端的芯线和网线自我短路,把末端的芯/网线自我短路,这样就等于没有了芯线,就减少了近二百PF谐振电容,

就会容易回到波段的范围.

记得数年前也同样有用馈线作大环的失败帖,由于照片解象度极低,看不到始/末端细节,没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