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是买新的好还是旧的好?

楼主(2016-05-29):
从性价比,使用寿命,总和考虑。一般来说就是换灯泡的成本高。对吧,旧的投影仪必定灯泡寿命不长了。新的如果能用很久也划算。你们有什么经验?

网友A:
要性价比就找全新库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性价比就找全新库存机。

关注很久了。好像没有全新库存机。

网友:
买新的,旧的除了灯泡,有的驱动板受热,风扇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现在投影仪降了好多,收废站都能见到了

网友:
买新的,换一次灯泡

网友:
这还用说肯定是买新的好

网友:
钱多当然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买旧投影仪使用的路过 不发表评论

这么说是可以的

网友:
价格合适的灯泡还没有老化的,可以买。有些旧的使用时间并不长。

网友:
全新库存当然好了,使用次数少也行,买二手之前先看看灯泡的价格

网友:
不差钱当然新的了,像如我这种饭都吃不上的,就喜欢二手的!

网友:
但是从性价比来讲,旧的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当然买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