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标号不同牌子的机油可以混用吗?

楼主(2016-05-30):
现在用的是龙蟠的全合成,5W-30,
家里还剩点道达尔的半合成,5W-30,
机油在尺子中线以下了,请问能把道达尔的半合成加一点进去吗?

网友A:
机油混用,要看具体情况。

1.如果是您旅行游玩到半路,发现机油灯闪烁,严重亏机油了,正好后备箱有其他品牌的,临时加点,回家以后有时间在全部换掉,没问题。

2.如果您是经常更换机油品牌,长期混用的话,对于国际500强品牌(美孚,嘉实多,道达尔。。。。。),问题不大,起码这些厂商的物料性能表里说明,可以互相混加。

3.如果是龙蟠,卡斯佩斯,安耐驰。。。。。。。。。算了吧。同属有今无明的厂子。尽管某些也存在了20年,但离100年差的还远。

网友B:
标号相同应该可以, 标号不同, 但不要差太多, 少加点应该也可以, 这点差别远小于几千公里机油自身的变化, 据说机油就是勾兑出来的, 有的车烧机油, 就要补加, 虽然标号相同, 新加入的机油和机器里的也不可能相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号相同应该可以, 标号不同, 但不要差太多, 少加点应该也可以, 这点差别远小于几千公里机油自身的变化, 据 ...

我也感觉您说的有道理,因为换机油的时候,一般都是抽出来不一定会抽干净,里面残留的老机油,跟新机油混合也不会有什么。机油这玩意性状应该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混用,要看具体情况。

1.如果是您旅行游玩到半路,发现机油灯闪烁,严重亏机油了,正好后备箱有其他 ...

能说说具体理由吗?龙蟠的基础油据说也是来自国外大品牌。而且为某些品牌提供OEM,奔驰等部分型号车子出厂用的就是龙蟠机油。我用了大半年,感觉跟之前用的道达尔半合成的也没什么区别。

网友:
大牌子的应该没啥事,小牌子的还是算了吧。毕竟标示一样,里面用的什么质量的料不敢保证

网友:
  不同牌子的机油只要型号相同是可以混合使用的,因为型号相同意味着两者的物理与化学指标相同(当然是指正规知名的大厂家出产的机油),两者混合在一起是不会引起其性能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