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智慧的结晶---松下RF-2200广播接收机

楼主(2016-05-30):
前阵入手一台松下RF-2200 ,今天发上来和大家伙一同欣赏欣赏 很难想象这是一款1976年发布的产品,从外壳的喷漆工艺到旋钮的制作工艺,还有幕帘式刻度盘无不让人惊叹。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它的功能,在模拟手调时代,RF-2200已经在民用接收机上搭载了短波频率直读和短波晶校功能,即是说在已知电台频率的条件下,通过晶校开关就可以准确调谐到你想收听的电台。FET+晶体管+IC的电路,无论是灵敏度还是音质上都表现一流,特别是中波的强悍性能到今天也被人津津乐道。下面粗略简单用照片+文字说明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一下外观和内部做工,并简单介绍一下短波晶校的方法。

先给大家展示该机的正面面板,可以看出设计上非常大气,按钮布局显得非常专业

当年该机的广告、海报和宣传页,可以看到该机的性能指标非常强悍

这台机的原美国机主好像并不太怎么使用,并且保存的很好,以至于我拆开后盖后里面只有很少的灰尘。

精美的空气可变电容

下面简单介绍该机的短波晶校功能。该机有一个125千赫晶校开关和一个500千赫的定标开关。用这两个开关配合快慢机以及主刻度盘和扩展刻度盘就可以完成频率校准功能。比方说有一个电台它的频率是10230千赫。如何能精确地用调台旋钮调谐到这个电台呢?我们先观察主刻度盘,明显10230千赫属于SW2波段,所以先将波段选择开关切换至“SW”,再将短波波段开关切换至“SW2”.接下来将快慢机切换至"FAST"(快),如图。

将欲接收的频率拆分成Mhz频率和Khz频率,我们要接收10230Khz,那么拆开就变成10Mhz+230Khz,旋转调台钮,将扩展度盘的刻度线指到0刻度。(该机有一个对应关系,拆出来的Khz频率有以下对应:0~250Khz,扩展度盘对0刻度,250~750Khz,对500刻度,750~0Khz,对0刻度),如图。

做完以上操作之后,我们就可以把500Khz定标开关打到“ON”的位置了,此时你会发现短波扩展度盘被锁住了,已经转不动了。一边按住500Khz定标开关,一边旋转调台旋钮,将主刻度盘的红色细线粗略对准10.2Mhz附近(因为我们要接收10230Khz,所以粗略对准10.2Mhz),在调频刻度那边有分划尺,可以对照一下。

做完以上步骤,将快慢机搬回“slow”(慢)

仍然按住500Khz定标开关,左右微调调台钮,直到听到“哔”的定标信号并且电平表指针指到最大(10)

松开500Khz定标开关。然后打开125Khz晶校开关。

然后一边看着扩展度盘,一边旋转调台钮,将所要接受的频率10230Khz的Khz部分,与与它的值最接近的定标刻度重合。(定标刻度一共有8个,分别是0,125,250,375,500,625,750,875),很容易看出230Khz与定标点250最接近,所以我们要把扩展度盘指针调至250刻度上。

在125Khz晶校开关打开的状态下再按下500Khz定标开关,这样的话短波扩展度盘再次被锁住无法转动。

此时左右旋转调台旋钮再次寻找定标信号“哔”声并使其最大。调好后将125Khz晶校开关和500Khz定标开关关闭。然后旋转调台钮,将扩展度盘旋转至230刻度。此时接收的频率就是我们想接受的10230千赫了。

写这么多就是给大家欣赏一下这台机器,同时给那些手头有此机的朋友,简单做一个短波校准的教程,有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功能怎么用,我也是才研究明白,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A:
看图片确实是很不错的收音机!
最难过的是在网络时代娱乐方式改变,电台的没落,已经听不到什么精品节目了,若干年后,面对这些经典收音机,剩下的就是回忆了……。

网友:
当年天价的机器。

网友:
当时应该说是机皇了,落时的凤凰不如鸡。和现在的没法比,回忆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确实是很不错的收音机!
最难过的是在网络时代娱乐方式改变,电台的没落,已经听不到什么精品节目了 ...

同感,真怀念那个中波电台节目丰富多彩的年代。

网友:
有点像德生

网友B:
      松下的RF—2200在业界评价是很高的。最大亮点是AM波段,号称是中波王,也有称短波王。中波是一次变频,短波是两次变频,短波1-6,第一中频1985KHz,第二中频455KHz。
    AM波段其前置高放是带调谐的高放,采用的是场管与硅管联级高放,第一混频居然用上了双硅管平衡混频,为保证第一本振频率的稳定,此机还采取了特殊的稳频电路,此电路在民用收音机上的确比较少见。不过是中波跳过了这块直接进入第二混频。第二混频也是采用独立本振与混频完成的。经两级中放后进入IC,型号是UPC1019,完成中放与AGC控制。AM检波是由分立件检波电路完成的。
    其实UPC1019块具有AM中放、混频、检波,FM中放、鉴频功能。并具有AGC控制功能。在此机中UPC1019只是完成中放和AGC控制的功能。
    另外此机调频在电路设计上也是有相当技术含量的,经两级前置中放后,进入UPC1019进行中放,由外接分立件完成鉴频,采用的是比列鉴频电路。中放增益非常高,因此FM波段灵敏度也很高。不足的是其前置高放虽然用上了结型场管,但是是非调谐高放,这点我一直不明白。从其可变电容是四连,即两连FM,两连AM即可看出。
    此机当年没有在我国发售。其有两个版本,日版的FM76-90MHz,还有一个是美版的FM与我国相同,两个版本电源都是110V的,要注意可接220V的都是后来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RF—2200在业界评价是很高的。最大亮点是AM波段,号称是中波王,也有称短波王。中波是一次变频 ...

您研究此机电路研究的非常透彻!!

网友C:
一机在手, 其它大部分机都可以不要了. 当年如果进我们市场, 基本买不起, 较多情况也用不好. 仿制也只能类似外壳, 技术, 理念有差距, 零件也不行. 总之只能欣赏别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机在手, 其它大部分机都可以不要了. 当年如果进我们市场, 基本买不起, 较多情况也用不好. 仿制也只能类似 ...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当年模拟机的天下时,代表一个国家通信技术水平的我国军用通信机并不输外国同类机,就半导体收信机来讲,比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生产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70系列,71系列和72系列通信机,生产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SSD系列数字控制模拟单边带机,与国外的顶尖机差距并不是很大,要知道当年是在外国对我国实行全面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独立开发的。至于民用机,就不好评价了,到后来是越做越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当年模拟机的天下时,代表一个国家通信技术水平的我国军用通信机并不输外国同类机,就 ...

我们是相当的大国, 就算70年代已经能够设计彩电, 到90年代国产化普及, 可彩电仍是别人市场, 我们能上月球火星, 而汽车, 自行车, 收音机都比不过别人,  就现在, 数码相机还绝对被别人垄断, 同样技术, 我们要100人3年, 别人只要10人1个月, 我们的军用通信机背后是庞大的军工体系, 别人就是个小公司, 这正是差距所在. 松下RF-2200 和我们的机放在一起, 可能还会选择前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sony5900比哪个更强些

好像水平不分你我。手头没有5900W,没法评测,不过2200的声音比较柔和,三频比较均衡。索尼5900的声音据说偏清新靓丽一些。两机都是二次变频机,都带频率直读和短波晶校。5900先发布的,2200后发布的。2200当年就是松下为了抗衡5900推出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sony5900比哪个更强些

松下2200和索尼5900都是全模拟全分立件大板便携式收音机。其外观设计是那个年代典型日式机风格,如果用现代人眼光看,就见人见智了。先说明一下,松下2200和索尼5900我都没有直接接触过,两机的外观和操控性如何我没有发言权,这两款机的电路图早些年就仔细看过,如果单就电路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上来看,综合来说还是松下2200好。有时间我可以具体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