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6-05-30):
如图,几个12电池能否并联用下面的电源充电?

网友A:
1.这是个简易学生电源,不是专用(智能)充电器,需要安装电流表监视。电流为安时的十分之一。
2.旧电瓶个体性能上差异大,不易并联充电,内阻不同,在相同电压下,有的过冲、有的充不足。

网友:
可以。
但是并联之前,先量量各个蓄电池的电压。
最好单个分开充满电之后再并联。
防止有极间短路的。

网友:
充电是可以,就是并后慢。

网友:
这电池哪弄的,容量也太小了.

网友:
可以并联,即使容量和电压 有些差别也没问题。

网友:
不如串联起来 找个60V的电瓶车充电器直接充快 并联起来充电太慢了

网友:
并联充应该没问题的,串联的话要求每个电池一至才行

网友:
不建议并联充电。个个电池的内阻不一样。并联后充电容易造成有的过充,有的还没有充满。支持2楼的说法,在一个,你的学生电源不适合做充电电源,原因就不在这里详细阐述了。

网友:
2楼说的已经很明确,支持。

网友:
并连用14V档位充,充得上就是好的,充不上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个简易学生电源,不是专用(智能)充电器,需要安装电流表监视。电流为安时的十分之一。
2.旧电瓶个 ...

谢谢。用简易学生电源,分开充电怎么判断大致充满了呢?

网友:
这个学生电源输出电压和铭牌示值相差较大,充电前需用万用表量一下,调整下内部的可调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充电的要求,12V的充电最大 到14.4v就可以了,最好做个电压监测装置,充满后断开电源。还有一个,这个电源如果没有限流装置,有烧坏电源的可能。

网友:
这些旧电池内阻差异性很大,最好分开单独充电

网友:
对变压器功率表示怀疑

网友:
建议不要这么并联,因为每个电瓶的内阻不一定一样,这样就会出现过冲现象,会损坏电瓶的。个人看法,请高手斧正。

网友:
当然可以。调到14v充5-6个钟头。学生电源注意散热。

网友:
不如串联起来 加一个60W灯泡和一只二极管,220V直接充

网友B:
做为一个干过3年专职充电工人的建议:并联是不好的;1.电压低的,会电流很大,对电瓶不利;2.里面如果有容量差一些的,会耗液而短寿。
可以串联,但一般多个电瓶为一组,同用,同充。单用,同充,也不好。充电需监控电流,及电压。

网友:
最好单独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为一个干过3年专职充电工人的建议:并联是不好的;1.电压低的,会电流很大,对电瓶不利;2.里面如果有容量 ...

实际上好像一个12V电池里也是几个小电池串起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好像一个12V电池里也是几个小电池串起来的吧

同一组同用,同充,电压,衰退状态基本一致。

网友:
12V电池并联充电是可以的,浮充电压13.8V。最好不要采用14.6V的快充电压。因为并联电池性能不一致,快充可能导致某些电池电流过大。

网友:
串连充吧,并联充内阻不一样。

网友C:
楼主没说是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说是干啥用?

做一个停电应急灯

网友:
并连用14V档位小电流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停电应急灯

用14.4V的均充将单个都充满后。

然后可以直接并联使用,平时设置为浮充 13.6V,

网友D:
这个电源是自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是自耦的吗

用隔离变压器的电源

网友:
看楼主发帖问这个问题,猜猜对电池,及充电器了解不多。电池串联需要电池一致性要好,要不然不行,并联充电对电池一致性要求不是那么苛刻,可以充电,建议楼主用14V单个充电,找个12V灯放电测试时间,大体分容,存不住电的,就不要了,并联在里面只能当电阻消耗电。要是容量差不多,可以并联使用,要是差距较大可以并联充电,单独使用。

楼主:
是看12V灯的亮度 还是看两端的电压来比较放电时间,进行分容呢?